滤波电容会使电压下降吗

楼主:
电感 L7输入3.3v  ,结果输出电压 1.8v 左右,不知道为什么 。是电容值或者电感值用错了吗,用错也不该电压不对呀

网友A(2018-07-12):
分析这个电路太简单了。建议你用示波器看。

网友B:
你的电感断路了吧?

网友C:
说明电容或输出端有隐性短路,建议在3.3输入那里串一个电源表看看无负载时静态电源大不大

网友D:
有三个问题会引起
1、电容有漏电,也就是电容出现了短路,存在一定的阻值还没有直接电路。
2、电感内阻增大。
3、电源本身内阻增大。
用排除法一个一个排除吧。

网友E:
电容出现了短路吧

网友F:
我觉得5楼是正解

网友G:
电感不对会降。

网友H:
与你的输入电源性质有关,基本原理是电感(感抗)、电容(容抗)分压。对纯直流,电感电容不会降压,但电感有直流电阻,电容有漏电电阻。
学点电工理论,打好基础,就不难分析了。

网友I:
电感变成纯电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