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CF8591 AD采集电压0-5v,数码管显示,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

楼主(2018-07-12):
这个是我做的课设,虽然不是很高级的程序,但是想分享给那些需要的小伙伴。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2^0;        //I2C串行数据
sbit scl=P2^1;        ////I2C串行时钟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77,  //"A"
                0x7C,  //"B"
                0x39,  //"C"
                0x5E,  //"D"
                0x79,  //"E"
                0x71,  //"F"
                         };
uchar code table1[]={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 };        //带小数点的0-5
void delay()  //5us
{_nop_();}
void delay1(uint z)//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void display(uchar value)
{   uchar a,b,c,d;

    a=value*196/10000; // 个位
        b=value*196/1000%10;  //小数点后一位
        c=value*196/100%10;          //小数点后两位
        d=value*196/10%10;         //小数点后三位

        dula=1;
        P0=table1[a];  //显示带小数点的个位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1);

        dula=1;
        P0=table[b];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1);

        dula=1;
        P0=table[c];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1);

        dula=1;
        P0=table[d];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1(1);
}
void start()   //I2C起始信号,线为高电平期间,SDA线由高电平向低电平的变化表示起始信号;
{
        scl=1;
        _nop_();
        sda=1;
        delay();
        sda=0;
        delay();
        scl=0;
        _nop_();
}
void stop()        //SCL线为高电平期间,SDA线由低电平向高电平的变化表示终止信号。
{
        scl=1;
        _nop_();
        sda=0;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 //I2C主机发送应答
{
        scl=1;//拉高时钟总线 让从机从SDA线上读走 主机的应答信号
        _nop_();
        sda=0;//应答为0
        delay();
        scl=0; //释放SDA数据总线。
        _nop_();
}
void norespons()  //I2C检测从机应非答
{
        scl=1;//时钟总线为高电平期间可以读取从机应答信号
        _nop_();
        sda=1;        //非应答为1
        delay();
}
void init()         //初始化
{
        scl=1;
        _nop_();
        sda=1;
        _nop_();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I2C发送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temp=dat;
        for(i=0;i<8;i++)
        {
                scl=0;        //释放sda数据总线
                _nop_();
                if((temp&0x80)==0x80)        //1000 0000 高位发送
                        sda=1;
                else
                        sda=0;
                scl=1; //从机从SDA线上读走信号,就是已发送
                _nop_();
                temp<<=1; //高位移除
        }
        scl=0;
        _nop_();
}
uchar read_byte()           //I2C读一个字节
{
        uchar dat,i;
        sda=1;
        _nop_();
        scl=0;
        _nop_();
        for(i=0;i<8;i++)
        {
                scl=1; //时钟总线为高电平期间可以读取从机应答信号
                _nop_();
                if(sda)
                        dat|=0x01; //0000 0001         主机读取 高位信号存入dat的低位
                if(i<7)
                         dat<<=1;        //左移一位,方便下一次读取数据
                scl=0;
                _nop_();
        }
        return dat;
}
void DAC_write(uchar dat)        // DAT,发送给PCF8591转换的数字量
{
        start();          //I2C总线起始
        write_byte(0x90); //发送PCF8591地址加读写方向位0(写)
        respons();                   //发送成功(应答)
        write_byte(0x40);  //发送控制字节DAC输出使能
        respons();                   //发送成功(应答)
        write_byte(dat);   //发送数字量交由PCF8591转为模拟量AOUT脚输出
        respons();                   //发送成功(应答)
        stop();                          // //I2C总线停止

}
uchar ADC_read(uchar com)
{
        uchar dat;
        dat=com;
        start();
        write_byte(0x90); //地址选择字 10010000 写 ,发送第一字节
        respons();
        write_byte(com);   //发送控制字节
        respons();           //发送应答
        start();
        write_byte(0x91);  //改变读写方向(读)
        respons();
        dat=read_byte();  //把读取的值赋给形参
        norespons();
        stop();
        return dat;
}
void main()
{
        uchar i=0,ad_value;
        init();
        while(1)
        {

                ad_value=ADC_read(0x40);

                display(ad_value);

                delay1(1);
        }
}

网友A:
没有锁存器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