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为什么看网上用单片机做的音乐频谱好像不怎么对呢?

楼主(2018-07-12):
听声音看着频谱条好像没什么关联。
那些频谱和千千静听的差不多。

就比如这个,同样一首歌,千千静听的频谱图看着很乱,都看不出和音乐节奏有什么关系。而右边的频谱图低中高频成分的幅值都明显区分。
这里低频的鼓点,人声和中高频乐器声混杂。
---------------------------------------------------------------------------------------
像这里只有人声和一些比较高频乐器声,千千静听的频谱分辨不出是什么频段的。右边就能分出。
*****************************************************************************
这里开始有低频的鼓点声,右边的频谱集中在低频段,而且很明显看出节奏。千千静听的一团糟看不懂

都是FFT,两种不同的效果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A:
这主要是简单的FFT直接显示频率,而千千静听的显示应该是在FFT后对谱分析进行了艺术化的编程。

网友B(2022-04-19):
有声音输入时,频谱屏才有光柱变化,可以结合音频发生器,调好幅度值,对比照光柱。再调整程序。过程大至是这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