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知道图中画圈的电子原件是什么

楼主(2018-07-12):
划圈的里面是什么电子元件

网友A:
4输入的与门,74ls21或者CD4082都可以。

网友B:
多外部中断源连接方法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四输入与非门

网友D:
应该是个与门

网友E:
应该是四输入与门

网友F:
四输入与门,与逻辑

网友G:
应该是四输入的与门

网友H:
4输入的与门,74ls21或者CD4082都可以

网友I:
这就是个与门电路啊

网友J:
四路与门

网友K:
4输入的与门

网友L:
与门吧  画的有点抽象

网友M:
4输入的与门,这种器件很多的

网友N:
4输入与门吧

网友O:
这是一个与非门

网友P:
4输入与门,当四路电压都为高电平时,与门导通,为高电平

网友Q:
四输入的“与”逻辑门

网友R:
4输入与门,可以在一些仿真软件里找对应的器件型号

网友S:
这是一个四输入的与门

网友T:
四输入与门

网友S:
四输入的与门

网友U:
4输入的单与门

网友V:
4路的与门,左边是4路输入,同时为高电平时,右边输出高电平。
芯片74LS21或者CD4082都可以。或者可以网上搜索下,应该还有其它型号。

网友W:
4个输入的与门

网友X:
这个是4输入与门

网友Y:
与门电路

网友Z:
4输入与门,可以用74LS20芯片

网友AA:
四输入的与非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