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红外遥控器学习与发射程序源码

楼主(2018-07-12):
通过载波学习红外,并可还原发送出去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ed.h"
#include "myuart.h"
#include "ir.h"
#include "irsend.h"
#include "learn.h"
#include "key.h"
#include "pwm.h"
#include "remoteflash.h"

#include "lcd.h"

/* 接口
发送指示灯 LED_SEND -- PC.0
学习指示灯 LED_COPY -- PC.1
按键                         K1 -- PA.3
                                 K2 -- PA.4
                                 K3 -- PA.5
                                 K4 -- PA.6
                                 K5 -- PA.7
学习按键        KEY -- PA.2
接收使能                 DQ -- PC.3
红外接收引脚        OUT -- PA.1
载波38K         38K -- PA.0
发送控制             Txd -- PC.2
*/

u8 Flag_RemoteSet = 0;
u8 Flag_LearnState = 0;
extern u16 PulseTab[];
int main(void)
{
        u16 i;
        u8 temp = 0;
        /* 延时函数初始化 */
        DelayInit();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 MYUART 初始化 */
        MY_UartInit(9600);
        /* KEY 初始化 */
        KEY_Init();
        LearnKEY_Init();
        /* PWM 初始化 */
        TIM2_PWM_Init(1895,0);        //72000/(1895+1) = 37.99K
        /* LED 初始化 */
        LED_Init();
        /* IR 初始化 */
        IR_Init();                // 红外接收函数
        SendPort_Init();
        /* TFT1.8初始化 */
        LCD_PortInit();
        LCD_Init();
/***************************** 以下添加代码区 *****************************/
        /* 设置窗口 */
        LCD_SetRamAddr(0,127, 0,29);
        for(i=0; i<3839; i++)        LCD_Wirte_Data16(CYAN);
        ChineseChar(32,10,0,BLACK,CYAN,1);        // 遥
           ChineseChar(48,10,0,BLACK,CYAN,2);        // 控
           ChineseChar(64,10,0,BLACK,CYAN,3);        // 器
           ChineseChar(80,10,0,BLACK,CYAN,4);        // 码

        LCD_SetRamAddr(0,127,30,89);
        for(i=0; i<11520; i++)        LCD_Wirte_Data16(YELLOW);
        ChineseChar(0,40,0,BLACK,YELLOW,5);        // 红
        ChineseChar(15,40,0,BLACK,YELLOW,6);// 外
        ChineseChar(30,40,0,BLACK,YELLOW,7);// 协
        ChineseChar(45,40,0,BLACK,YELLOW,8);// 议
        LCD_ShowChar(55,40,BLACK,YELLOW,':');

        LCD_SetRamAddr(0,127,90,159);
        for(i=0; i<11520; i++)        LCD_Wirte_Data16(PUEPLE);
        ChineseChar( 0,100,0,BLACK,PUEPLE,1);        // 红
        ChineseChar(15,100,0,BLACK,PUEPLE,2);        // 外
        ChineseChar(30,100,0,BLACK,PUEPLE,9);        // 状
        ChineseChar(45,100,0,BLACK,PUEPLE,10);        // 态
        LCD_ShowChar(55,100,BLACK,PUEPLE,':');
/***************************** 以上添加代码区 *****************************/
        LEARN_ON = 0;        // 关闭红外接收
        LED1 = 1;  // 收到脉冲指示
        LED_SEND = 1;  // 发送状态指示
        LED2 = 0;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LED5 = 1;
//        TFTDisplay();        // 测试
          while(1)
        {
/* 页面定义 */
//#define KEY1_ADDR 0x0807E000        VOL+
//#define KEY2_ADDR 0x0807E800        VOL-
//#define KEY3_ADDR 0x0807F000        CH+
//#define KEY4_ADDR 0x0807F800        CH-
//#define KEY5_ADDR 0x0807D800        POWER

//#define VOL_UP        1
//#define VOL_DOWN        2
//#define CH_UP                3
//#define CH_DOWN        4
//#define PWR_ON        5
                LED2 = 0;
                temp = KEY_Scan(0);        // 按键扫描,非连按模式
                /* 红外协议检测 */
                if(PulseTab[1]>3500 && PulseTab[1]<5500) {
                        LCD_ShowString(50,65,BLACK,YELLOW,"NEC   ");
                }else{
                        LCD_ShowString(50,65,BLACK,YELLOW,"Other");
                }
                /* 遥控器状态检测 */
                if((Flag_RemoteSet==0) && (temp!=0)) {
                        LCD_ShowString(18,120,BLACK,PUEPLE,"Sending....");
                }
                if((Flag_RemoteSet==0) && (temp==0)) {
                        LCD_ShowString(18,120,BLACK,PUEPLE,"Idle State ");
                }
//                TFTDisplay();        // 测试
//=======================学习状态=======================//
                if(Flag_RemoteSet == 1){
//                        ChineseChar(20,110,2,BLACK,PUEPLE,1);// 学
//                        ChineseChar(45,110,2,BLACK,PUEPLE,2);// 习
//                        ChineseChar(70,1`        10,2,BLACK,PUEPLE,3);// 中
//                        LCD_ShowString(95,115,BLACK,YELLOW,"...");
                        //LCD_ShowString(18,115,BLACK,PUEPLE,"Learning...");
                        switch(temp){
                                case VOL_UP  :temp = 0;                 // 按键按下标志清零
                                                          LED3 = ~LED3;         // 调试用
                                                          FLASH_WriteData(KEY1_ADDR,PulseTab,200);        // 红外脉冲宽度值保存到相应按键下
                                                          break;
                                case VOL_DOWN:temp = 0;                 // 按键按下标志清零
                                                          LED3 = ~LED3;
                                                          FLASH_WriteData(KEY2_ADDR,PulseTab,200);        // 红外脉冲宽度值保存到相应按键下
                                                          break;
                                case CH_UP   :temp = 0;                 // 按键按下标志清零
                                                          LED3 = ~LED3;
                                                          FLASH_WriteData(KEY3_ADDR,PulseTab,200);        // 红外脉冲宽度值保存到相应按键下
                                                          break;
                                case CH_DOWN :temp = 0;                 // 按键按下标志清零
                                                          LED3 = ~LED3;
                                                          FLASH_WriteData(KEY4_ADDR,PulseTab,200);        // 红外脉冲宽度值保存到相应按键下
                                                          break;
                                case PWR_ON  :temp = 0;                 // 按键按下标志清零
                                                          LED3 = ~LED3;
                                                          FLASH_WriteData(KEY5_ADDR,PulseTab,200);        // 红外脉冲宽度值保存到相应按键下
                                                          break;
                        }
                }
//=======================发送状态=======================//
                if(Flag_RemoteSet == 0){
                        //LCD_ShowString(18,115,BLACK,PUEPLE,"SendingStat");
                        switch(temp){
                                case VOL_UP  :temp = 0;                 // 按键按下标志清零
                                                          SendLight(1);  // 发送指示灯亮
                                                          //LED3 = ~LED3;         // 调试用
                                                          IR_SendData(KEY1_ADDR);  // 红外发送
                                                          delay_ms(150);
                                                          SendLight(0);  // 发送完熄灭
                                                          break;
                                case VOL_DOWN:temp = 0;                 // 按键按下标志清零
                                                          SendLight(1); //发送指示灯亮
                                                          //LED3 = ~LED3;
                                                          IR_SendData(KEY2_ADDR);
                                                          delay_ms(150);
                                                          SendLight(0);
                                                          break;
                                case CH_UP   :temp = 0;                 // 按键按下标志清零
                                                          SendLight(1); //发送指示灯亮
                                                          //LED3 = ~LED3;
                                                          IR_SendData(KEY3_ADDR);
                                                          delay_ms(150);
                                                          SendLight(0);
                                                          break;
                                case CH_DOWN :temp = 0;                 // 按键按下标志清零
                                                          SendLight(1); //发送指示灯亮
                                                          //LED3 = ~LED3;
                                                          IR_SendData(KEY4_ADDR);
                                                          delay_ms(150);
                                                          SendLight(0);
                                                          break;
                                case PWR_ON  :temp = 0;                 // 按键按下标志清零
                                                          SendLight(1); //发送指示灯亮
                                                          //LED3 = ~LED3;
                                                          IR_SendData(KEY5_ADDR);
                                                          delay_ms(150);
                                                          SendLight(0);
                                                          break;
                        }
                }
        }
}

网友A:
楼主你好,很有用的学习资料,这里想问个问题,这个红外发射的硬件电路,你是通过三极管b基级(即PC2口)负责控制,c集电极是38K载波信号,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楼主你好,资料非常有用,想问个问题,红外发射模块的硬件电路,是b基级(PC2口)负责控制,然后c集电极是38K载波信号吗?

网友B(2019-02-28):
感谢楼主的分享,我下载来参考,如果可行,真的感激

网友C(2019-05-02):
资料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D(2019-07-17):
就想要个积分下载,以后可能用得上,先储存

网友E:
很好像下载过来看看

网友F:
没有看到硬件原理图

网友G(2019-11-24):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H(2020-03-25):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下载来做参考,感谢。

网友I(2021-07-25):
@择一城终老
好像红外频率是38K吧, 三极管选型需要支持3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