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没有库函数如何写?

楼主(2018-07-12):
STC8没有库函数如何写

网友A:
可以参考STC15系列库函数,改成STC8系列库函数,可使用范例程序。

宏晶STC8系列单片机C51范例程序
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50215-1.html

网友B:
用汇编写程序,可以不用函数库。

网友C:
对照芯片手册,自己配置就可以,8位机,不复杂

网友C:
对照芯片手册进行寄存器配置,不复杂

网友D(2019-10-14):
有自己的库函数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