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和STM32供电最低是多少?

楼主:
各位大神,谁能解答一下,STM8和STM32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最低是多少啊,我知道一般是3.3v,因为我的电路板中的电源模块接到负载是就降为2.3v左右了,2.3v单片机能工作吗?

网友A(2018-07-12):
哈哈哈,又是一个不爱看说明书的大神。我刚开始的时候还没形成找厂家要资料的习惯,也经常在网上向前辈问着问那,时间久了,他们告诉我,去官网下载相应的规格书。里面说的非常详细。你遇到的问题基本在里面都能找到答案。祝玩得开心。。。。

网友B:
STM8:2.95~5.5V
STM32:2.0~3.6V

网友C:
为什么不查手册呢?手册先说?还是问得的可靠?

网友D:
stm32手册上说的很清楚:2.0-3.6V

网友E:
2.0~3.6V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查手册呢?手册先说?还是问得的可靠?

大神,我的电源模块给一个主板供电是ok的,然后接了一个5V到另一个板子上电压就降了,5V变成3.8V左右还上下跳动,导致ASM1117-3.3的输出只有2.5V左右不能带动芯片STM8,难道就因为带了一个STM8单片机和一个MPU9250就超载了吗,还是其他地方参数不对?

网友G:
可以的,大于2V就ok

网友H:
最低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