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能做12路ADC采集吗?

楼主(2018-07-12):
想做12路温度采集

网友A:
应该可以。如果你的STM32的AD口够用,就是对作为AD口的管脚进行初始化,然后进行轮询。如果你的STM32的AD口不够用,就是要复用AD管脚,用IO控制进行轮询。

网友B:
理论可以,附上前人制作的11路http://www.51hei.com/bbs/dpj-85276-1.html

网友C(2018-08-29):
肯定可以

网友D: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