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k3加数码管做的定时小板,继电器以及MOS管输出

楼主(2018-07-12):
最近刚做的用stm8s003k3加三位数码管做的定时小板,继电器以及MOS管输出,四个按键进行设置,代码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更改
单片机:stm8s003k3
输入:四路按键
输出:继电器、MOS管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main.h"
#include "display.h"

SysTime_t PollTestTime;

void mai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disableInterrupts();

  FlashInit();
//  UartInit();
  DisplayInit();
  TimeInit();

  enableInterrupts();
//  printf("\n\rSys Init succeed \n\r");

  while(1)
  {
    if(SysTimeHasPast(PollTestTime , 1000))
    {
      PollTestTime = SysTime();
    }
    DisplayPoll();
  }
}

网友A:
pcb文件可以提供吗 谢谢   2495075671@qq.com

网友B(2019-10-11):
这在逗别人玩吗?电路图一看就通不过,这单片机你确定你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在逗别人玩吗?电路图一看就通不过,这单片机你确定你用过?

电路图那里有问题啊

网友D(2020-05-11):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E:
1uf 电容没有!

网友E:
1UF 电容没有  肯定用不了!

网友F(2021-02-01):
VCAP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