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和无源蜂鸣器怎么使用,若是延时时间过长会导致什么情况发生?100ms的延时效果...

楼主(2018-07-12):
/*=================================================================================================
;**************************************************************************************************
;函数名称                                                :main.c
;函数功能                                                :主程序
;函数说明                                                :C-V3各个子程序调用
;程序编写人                                                :leegj
;函数版本                                                :V1.0.0
;函数编辑最后时间                                :2017-12-22
;*************************************************************************************************/
/***************************************************************
-----------------------Includes define-------------------------*
***************************************************************/
#include "BS87D20A-3.h"
/***************************************************************
-----------------------Mcu Io definitions----------------------*
***************************************************************/
#define com1    _pc1
#define com2        _pc0
#define com3        _pc2
#define com4        _pc3
#define key1    _pd2
#define key2        _pd3
#define key3        _pa1
#define key4    _pa4
#define beep        _pc4
/***************************************************************
---------------------------FLAG define-------------------------*
***************************************************************/
volatile bit Flag_T1ms;
volatile bit Flag_T5ms;
volatile bit flag_keylong;
volatile bit flag_keyshort;
volatile bit flash_state;
volatile bit flag_timeon;
volatile bit flag_beep;
volatile bit flag_blink_min;
volatile bit flag_blink_sec;
volatile bit flag_blink_dot;
volatile bit ffbeep;
/***************************************************************
-----------------------Variables definitions-------------------*
***************************************************************/
unsigned char strtab[5];//缓冲区
unsigned char key_number=0;
unsigned char sec=0,min=0,hour=0;
static int temp=0;
unsigned long s;  //秒
unsigned long ms5;
unsigned char keyvalue;
unsigned char        sys_state;
unsigned char        set_state;
/***************************************************************
-----------------------Code definitions------------------------*
***************************************************************/
const unsigned 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Constant data---------------------------*
***************************************************************/
#define                keyup                0x01
#define                keydown                0x02
#define                keychange        0x04
#define                keysys                0x08

#define                sys_off                0x00
#define                sys_on                0x01
#define                sys_power        0x02

#define                set_on                0x00
#define                set_hour        0x01
#define                set_min                0x02
/***************************************************************
---------------------Function declaration----------------------*
***************************************************************/
void fuc_key_up();
void fuc_key_down();
void display_time_state();
void display_pro();
void time_clock();
void display_min();
void display_sec();

/**************************************************************************************************
;函数名称                                :funcbeep()
;函数功能                                :蜂鸣器1s鸣叫
;函数说明                                :子函数
;函数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                                :无
;函数修改说明                        :1.修改时间【    】
                                                 2.修改内容【    】
;开始编辑时间                        :2017-12-22
;程序编写人                                :leegj
;函数版本                                :V1.0.0
;函数编辑最后时间                :2017-12-22
;*************************************************************************************************/
void funcbeep()
{
        if(flag_beep==1)
        {
                static long tt;
                beep=1;
                if(tt++==100)
                {
                        tt=0;
                        flag_beep=0;
                        beep=0;
                }

        }
}
/**************************************************************************************************
;函数名称                                :read_key()
;函数功能                                :按键扫描
;函数说明                                :调用各个子程式
;函数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                                :无
;函数修改说明                        :1.修改时间【    】
                                                 2.修改内容【    】
;开始编辑时间                        :2017-12-22
;程序编写人                                :leegj
;函数版本                                :V1.0.0
;函数编辑最后时间                :2017-12-22
;*************************************************************************************************/

void read_key()
{
    unsigned char        keybak;
    keybak=0;
    static char key_state=0x00,press_20ms,press_long;
        if(!key1)keybak|=0x01;
        if(!key2)keybak|=0x02;
        if(!key3)keybak|=0x04;
        if(!key4)keybak|=0x08;

    switch (key_state)
    {
        case 0x00:                 // 按键初始态
                if (keybak!=0)
                        {
                                press_20ms=0;
                                key_state=0x01;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
                }
                        break;
        case 0x01:                  // 按键确认态
            if (keybak!=0)
            {
                                key_state=0x02;
                                keyvalue=keybak;
            }
            else
            {
                    key_state=0x00;
            }
            break;
                case 0x02:
                        if (keybak==0)
                        {
                            press_long=0;
                                if(++press_20ms>3)
                    {
                            press_20ms=0;
                            key_state=0x00;
                            flag_keyshort=1;
                            flag_beep=1;

                    }
                        }
                        else
                        {
                                press_20ms=0;
                                if(++press_long>100)
                                {
                                        flag_keylong=1;
                                        flag_beep=1;
                                        press_20ms=0;
                                        press_long=0;
                                        key_state=0x04;
                                }
                        }
                        break;
        case 0x04:
            if(keybak==0)
            {
                    if(++press_20ms>3)
                    {
                            key_state=0x00;
                    }
            }
            else
            {
                    press_20ms=0;
                                if(++press_long>50)
                                {
                                        flag_keylong=1;
                                        press_long=0;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函数名称                                :key_do()
;函数功能                                :按键功能扫描
;函数说明                                :
;函数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                                :无
;函数修改说明                        :1.修改时间【    】
                                                 2.修改内容【    】
;开始编辑时间                        :2017-12-22
;程序编写人                                :leegj
;函数版本                                :V1.0.0
;函数编辑最后时间                :2017-12-22
;*************************************************************************************************/
void key_do()
{
        if(flag_keyshort||flag_keylong)
        {
                switch(keyvalue)
                {
                        case keyup:
                                switch(sys_state)
                                {
                                        case sys_off:
                                                break;
                                        case sys_on:
                                                fuc_key_up();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keydown:
                                switch(sys_state)
                                        {
                                                case sys_off:
                                                        break;
                                                case sys_on:
                                                        fuc_key_down();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keychange:
                                switch(sys_state)
                                        {
                                                case sys_off:
                                                        break;
                                                case sys_on:
                                                        if(set_state++==0x02)set_state=0x00;
                                                        flag_blink_min=1;
                                                        flag_blink_sec=1;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keysys:
                                if(sys_state++==0x01)sys_state=0x00;
                                flag_timeon=1;
                                break;
                        default:
                                break;
                }
                flag_keyshort=0;
                flag_keylong=0;
        }
}
/**************************************************************************************************
;函数名称                                :fuc_key_up()
;函数功能                                :按键加
;函数说明                                :
;函数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                                :无
;函数修改说明                        :1.修改时间【    】
                                                 2.修改内容【    】
;开始编辑时间                        :2017-12-22
;程序编写人                                :leegj
;函数版本                                :V1.0.0
;函数编辑最后时间                :2017-12-22
;*************************************************************************************************/
void fuc_key_up()
{
        switch(set_state)
        {
                case set_hour:
                        flag_blink_min=0;
                        if(min++==59)min=0;
                        flash_state=0;
                        break;
                case set_min:
                        flag_blink_sec=0;
                        if(sec++==59)sec=0;
                        flash_state=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函数名称                                :fuc_key_down()
;函数功能                                :按键减
;函数说明                                :
;函数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                                :无
;函数修改说明                        :1.修改时间【    】
                                                 2.修改内容【    】
;开始编辑时间                        :2017-12-22
;程序编写人                                :leegj
;函数版本                                :V1.0.0
;函数编辑最后时间                :2017-12-22
;*************************************************************************************************/
void fuc_key_down()
{
        switch(set_state)
        {
                case set_hour:
                        flag_blink_min=0;//停止闪烁
                        if(min--==0)min=59;
                        flash_state=0;//闪烁状态为0,显示
                break;
                case set_min:
                        flag_blink_sec=0;
                        if(sec--==0)sec=59;
                        flash_state=0;
                break;

        }
}
/**************************************************************************************************
;函数名称                                :display_pro()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
;函数说明                                :
;函数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                                :无
;函数修改说明                        :1.修改时间【    】
                                                 2.修改内容【    】
;开始编辑时间                        :2017-12-22
;程序编写人                                :leegj
;函数版本                                :V1.0.0
;函数编辑最后时间                :2017-12-22
;*************************************************************************************************/
void display_pro()
{
        com1=1;com2=1;com3=1;com4=1;
    switch(temp)
                {
                        case 0:com4=0;
                         _pb=strtab[temp]; break;
                        case 1:com3=0;
                         _pb=strtab[temp]; break;
                        case 2: com3=0;com4=0;
                        _pb=strtab[temp]; break;
                        case 3:com2=0;
                         _pb=strtab[temp]; break;
                        case 4:com1=0;
                         _pb=strtab[temp]; break;
                        default:break;
                }
        if(temp++==4)
                temp=0;
}
/**************************************************************************************************
;函数名称                                :display_time_state()
;函数功能                                :显示状态 (闪烁等)
;函数说明                                :
;函数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                                :无
;函数修改说明                        :1.修改时间【    】
                                                 2.修改内容【    】
;开始编辑时间                        :2017-12-22
;程序编写人                                :leegj
;函数版本                                :V1.0.0
;函数编辑最后时间                :2017-12-22
;*************************************************************************************************/
void display_time_state()
{
        static long display_time;
        switch(set_state)
        {
                case set_on:
                        flag_timeon=1;

                        switch(sys_state)
                        {
                                case sys_off:
                                        flag_blink_dot=0;
                                        _pb=0xff;
                                        set_state=0x00;
                                break;
                                case sys_on:
                                        flag_blink_dot=1;
                                        strtab[2]=0xff;
                                        if(flash_state==0)
                                        {        //调整小时,小时闪烁        闪烁状态为0
                                                strtab[0]=tab[sec%10];
                                                strtab[1]=tab[sec/10];
                                                if(flag_blink_dot)strtab[2]=0x7f;
                                                strtab[3]=tab[min%10];
                                                strtab[4]=tab[min/10];
                                                display_pro();
                                                if(display_time++==250)
                                                {
                                                        display_time=0;
                                                        flash_state=1;
                                                }
                                        }
                                        else
                                        {
                                                strtab[0]=tab[sec%10];
                                                strtab[1]=tab[sec/10];
                                                strtab[2]=0xff;
                                                strtab[3]=tab[min%10];
                                                strtab[4]=tab[min/10];
                                                display_pro();
                                                flag_timeon=1;
                                                if(display_time++==250)
                                                {//闪烁状态为1,闪烁时间到
                                                        flash_state=0;
                                                        display_time=0;
                                                }
                                        }
                                break;
                                case sys_power:
                                break;
                                default:break;
                        }
                        break;

                case set_hour:
                        flag_timeon=0;

                        switch(sys_state)
                        {
                                case sys_off:
                                        flag_blink_dot=0;
                                        _pb=0xff;
                                        set_state=0x00;
                                break;
                                case sys_on:
                                        flag_blink_dot=1;
                                        strtab[2]=0xff;
                                        display_min();
                                        if(flag_blink_min)
                                        {
                                                if(flash_state==0)
                                                {                //状态0,亮
                                                        strtab[0]=tab[sec%10];
                                                        strtab[1]=tab[sec/10];
                                                        if(flag_blink_dot)strtab[2]=0x7f;
                                                        strtab[3]=tab[min%10];
                                                        strtab[4]=tab[min/10];
                                                        display_pro();

                                                        if(display_time++==300)
                                                        {
                                                                display_time=0;
                                                                flash_state=1;
                                                        }
                                                }
                                                else
                                                {                                        //状态1 ,灭  状态切换闪烁
                                                        strtab[0]=tab[sec%10];
                                                        strtab[1]=tab[sec/10];
                                                        if(flag_blink_dot)strtab[2]=0x7f;
                                                        strtab[3]=0xff;
                                                        strtab[4]=0xff;
                                                        display_pro();
                                                        if(display_time++==300)
                                                        {
                                                                flash_state=0;    //切换为0
                                                                display_time=0;

                                                        }
                                                }
                                        }
                                break;
                                case sys_power:
                                break;
                                default:break;
                        }
                break;

                case set_min:
                        flag_timeon=0;
                        switch(sys_state)
                        {
                                case sys_off:
                                        flag_blink_dot=0;
                                        _pb=0xff;
                                        set_state=0x00;
                                break;
                                case sys_on:
                                        flag_blink_dot=1;
                                        strtab[2]=0xff;
                                        display_sec();
                                        if(flag_blink_sec)
                                        {
                                                if(flash_state==0)
                                                {                //状态0,亮
                                                        strtab[0]=tab[sec%10];
                                                        strtab[1]=tab[sec/10];
                                                        if(flag_blink_dot)strtab[2]=0x7f;
                                                        strtab[3]=tab[min%10];
                                                        strtab[4]=tab[min/10];
                                                        display_pro();
                                                        if(display_time++==300)
                                                        {
                                                                display_time=0;
                                                                flash_state=1;
                                                        }
                                                }
                                                else
                                                {                                        //状态1 ,灭  状态切换闪烁
                                                        strtab[0]=0xff;
                                                        strtab[1]=0xff;
                                                        if(flag_blink_dot)strtab[2]=0x7f;
                                                        strtab[3]=tab[min%10];
                                                        strtab[4]=tab[min/10];
                                                        display_pro();
                                                        if(display_time++==300)
                                                        {
                                                                flash_state=0;    //切换为0
                                                                display_time=0;
                                                        }
                                                }
                                        }
                                break;
                                default:break;
                        }
                break;
                default:break;
        }

}
/**************************************************************************************************
;函数名称                                :display_min()
;函数功能                                :分钟显示
;函数说明                                :
;函数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                                :无
;函数修改说明                        :1.修改时间【    】
                                                 2.修改内容【    】
;开始编辑时间                        :2017-12-22
;程序编写人                                :leegj
;函数版本                                :V1.0.0
;函数编辑最后时间                :2017-12-22
;*************************************************************************************************/
void display_min()
{
        if(flash_state==0)
        {
                strtab[0]=tab[sec%10];
                strtab[1]=tab[sec/10];
                if(flag_blink_dot)strtab[2]=0x7f;
                strtab[3]=tab[min%10];
                strtab[4]=tab[min/10];
                display_pro();
        }
        else
        {
                strtab[0]=tab[sec%10];
                strtab[1]=tab[sec/10];
                if(flag_blink_dot)strtab[2]=0x7f;
                strtab[3]=0xff;
                strtab[4]=0xff;
                display_pro();
        }

}
/**************************************************************************************************
;函数名称                                :display_sec()
;函数功能                                :秒显示
;函数说明                                :
;函数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                                :无
;函数修改说明                        :1.修改时间【    】
                                                 2.修改内容【    】
;开始编辑时间                        :2017-12-22
;程序编写人                                :leegj
;函数版本                                :V1.0.0
;函数编辑最后时间                :2017-12-22
;*************************************************************************************************/
void display_sec()
{
        if(flash_state==0)
        {
                strtab[0]=tab[sec%10];
                strtab[1]=tab[sec/10];
                if(flag_blink_dot)strtab[2]=0x7f;
                strtab[3]=tab[min%10];
                strtab[4]=tab[min/10];
                display_pro();
        }
        else
        {
                strtab[0]=0xff;
                strtab[1]=0xff;
                if(flag_blink_dot)strtab[2]=0x7f;
                strtab[3]=tab[min%10];
                strtab[4]=tab[min/10];
                display_pro();
        }
}

/**************************************************************************************************
;函数名称                                :time_clock()
;函数功能                                :1s计数 秒 分钟 小时
;函数说明                                :子函数
;函数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                                :无
;函数修改说明                        :1.修改时间【    】
                                                 2.修改内容【    】
;开始编辑时间                        :2017-12-22
;程序编写人                                :leegj
;函数版本                                :V1.0.0
;函数编辑最后时间                :2017-12-22
;*************************************************************************************************/
void time_clock()
{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函数名称                                :init()
;函数功能                                :初始化配置
;函数说明                                :
;函数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                                :无
;函数修改说明                        :1.修改时间【    】
                                                 2.修改内容【    】
;开始编辑时间                        :2017-12-22
;程序编写人                                :leegj
;函数版本                                :V1.0.0
;函数编辑最后时间                :2017-12-22
;*************************************************************************************************/
void init()
{
        _ctm1c0=0x20;  // fh/16   2us
        _ctm1c1=0xc1; // 定时/计数器模式 比较器a ctm1
        _ctm1al=0xf4; // 1ms
    _ctm1ah=0x01;
        _pbc=0; //输出
        _pcc0=0;
        _pcc1=0;
        _pcc2=0;
        _pcc3=0;
        _pcc4=0;
         beep=0;
        _pcpu4=1;
        _pac1=1;
        _pac4=1;
        _pdc2=1;
        _pdc3=1;
        _pdpu3=1;
        _pdpu2=1;
        _papu1=1;
        _papu4=1;
         s=1000;
         ms5=5;
         temp=0;
        _mfe=1; //开多功能中断
        _ctm1ae=1;
        _emi=1;        //开总中断
        _ct1on=1;
        }

/**************************************************************************************************
;函数名称                                :main()
;函数功能                                :主函数
;函数说明                                :调用各个子程式
;函数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                                :无
;函数修改说明                        :1.修改时间【    】
                                                 2.修改内容【    】
;开始编辑时间                        :2017-12-22
;程序编写人                                :leegj
;函数版本                                :V1.0.0
;函数编辑最后时间                :2017-12-22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_T1ms)
                        {        static int t;
                                funcbeep();
                                Flag_T1ms=0;
                                if(t++==2)
                                {
                                t=0;
                                display_time_state();
                                }
                        }
                        if(Flag_T5ms)
                        {
                                Flag_T5ms=0;
                                read_key();
                                key_do();
                        }
                        GCC_CLRWDT();
                }
        }

/**************************************************************************************************
;函数名称                                :__attribute__((interrupt(0x20))) ISR_CTM1(void)
;函数功能                                :CTM1中断
;函数说明                                :中断函数
;函数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                                :无
;函数修改说明                        :1.修改时间【    】
                                                 2.修改内容【    】
;开始编辑时间                        :2017-12-22
;程序编写人                                :leegj
;函数版本                                :V1.0.0
;函数编辑最后时间                :2017-12-22
;*************************************************************************************************/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0x20))) ISR_CTM1(void)
        {
                _ctm1af=0;
                ms5--;
                Flag_T1ms=1;
                if(!ms5)
                {
                        ms5=5;

                        Flag_T5ms=1;
                }
                s--;
                if(! s)
                {
                        s=1000;//1s电子钟计数
                        if(flag_timeon==1){
                        time_clock();
                        }
                }
        }

网友A:
有源蜂呜器就是给电源就能一直响叫,而无源的只接电源是不响叫的,要给它一个时刻变化的电源它才叫,这个变化的电流的频率能直接决定它响叫的声音的音调高低,所以,如果你用蜂呜器只是用作报警作用,用有源的即可,如果要用作音乐要声或自定义发声,就要用无源。

网友B:
有源蜂呜器接通电源就会持续鸣响,无源蜂鸣器需要约2KHz脉冲驱动。从你的程序看是使用的有源蜂鸣器,响铃触发由位变量flag_beep控制,响铃时长由长整型变量tt计数控制,在有符号64位范围内调整tt值都不会影响其它程序运行。tt的计数周期就是主函数的循环周期。所以响铃时长需要调试后才能确定。

网友C(2018-08-29):
无源蜂鸣器必须要添加方波才可以响,建议看蜂鸣器规格书找出谐振点可以有最大的声音
有源的话添加高电平就可以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