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407的AD9834驱动程序源码

楼主(2018-07-12):
写得不是很好,拿出来分享一下,希望大家能够提点建议!
/* 注:使用时先调用初始化函数初始化IO配置,然后调用AD9834_Select_Wave()选择波形,最后选择频率值即可输出。 */

stm32源码如下:
//================AD9834.h======================//
/*-----------------------------------------------------
                    AD9834驱动程序
                    STM32固件函数库V2.0
                    2011.3.29
-------------------------------------------------------*/
#ifndef __AD9834_H
#define __AD9834_H
#include "stm32f10x_lib.h"
#define Triangle_Wave    0x2002
#define Sine_Wave  0x2028
/* AD9834晶振频率 */
#define AD9834_SYSTEM_COLCK     50000000UL
/* AD9834 控制引脚 */
#define AD9834_Control_Port     GPIOC
#define AD9834_FSYNC            GPIO_Pin_6
#define AD9834_SCLK             GPIO_Pin_7
#define AD9834_SDATA            GPIO_Pin_8
#define AD9834_RESET            GPIO_Pin_9
#define AD9834_FSYNC_SET   GPIO_SetBits(AD9834_Control_Port ,AD9834_FSYNC)
#define AD9834_FSYNC_CLR   GPIO_ResetBits(AD9834_Control_Port ,AD9834_FSYNC)
#define AD9834_SCLK_SET   GPIO_SetBits(AD9834_Control_Port ,AD9834_SCLK)
#define AD9834_SCLK_CLR   GPIO_ResetBits(AD9834_Control_Port ,AD9834_SCLK)
#define AD9834_SDATA_SET   GPIO_SetBits(AD9834_Control_Port ,AD9834_SDATA)
#define AD9834_SDATA_CLR   GPIO_ResetBits(AD9834_Control_Port ,AD9834_SDATA)
#define AD9834_RESET_SET   GPIO_SetBits(AD9834_Control_Port ,AD9834_RESET)
#define AD9834_RESET_CLR   GPIO_ResetBits(AD9834_Control_Port ,AD9834_RESET)

#define FREQ_0      0
#define FREQ_1      1

#define DB15        0
#define DB14        0
#define DB13        B28
#define DB12        HLB
#define DB11        FSEL
#define DB10        PSEL
#define DB9         PIN_SW
#define DB8         RESET
#define DB7         SLEEP1
#define DB6         SLEEP12
#define DB5         OPBITEN
#define DB4         SIGN_PIB
#define DB3         DIV2
#define DB2         0
#define DB1         MODE
#define DB0         0
#define CONTROL_REGISTER    (DB15<<15)|(DB14<<14)|(DB13<<13)|(DB12<<12)|(DB11<<11)|(DB10<<10)\
    |(DB9<<9)|(DB8<<8)|(DB7<<7)|(DB6<<6)|(DB5<<5)|(DB4<<4)|(DB3<<3)|(DB2<<2)|(DB1<<1)|(DB0<<0)
/* AD9834函数声明 */
extern void AD9834_Write_16Bits(unsigned int data) ;  //写一个字到AD9834
extern void AD9834_Select_Wave(unsigned int initdata) ; //选择输出波形
extern void Init_AD9834() ;//初始化配置
extern void AD9834_Set_Freq(unsigned char freq_number, unsigned long freq) ;//选择输出寄存器和输出频率值
#endif /* AD9834_H */
//================================================================//
//====================AD9834.c====================================//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AD9834.h"

/****************************************************************
函数名称: AD9834_Write_16Bits
功    能: 向AD9834写入16为数据
参    数: data --  要写入的16位数据
返回值  : 无
*****************************************************************/
void AD9834_Write_16Bits(unsigned int data)
{
    unsigned char i = 0 ;

    AD9834_SCLK_SET ;
    AD9834_FSYNC_CLR ;
    for(i=0 ;i<16 ;i++)
    {
        if(data & 0x8000)
          AD9834_SDATA_SET ;
        else
          AD9834_SDATA_CLR ;

        AD9834_SCLK_CLR ;
        data <<= 1 ;
        AD9834_SCLK_SET ;
    }

    AD9834_FSYNC_SET ;
}
/***********************************************************************************
函数名称:AD9834_Select_Wave
功    能:软件为控制,
    --------------------------------------------------
    IOUT正弦波 ,SIGNBITOUT方波 ,写FREQREG0 ,写PHASE0
    ad9834_write_16bit(0x2028)   一次性写FREQREG0
    ad9834_write_16bit(0x0038)   单独改写FREQREG0的LSB
    ad9834_write_16bit(0x1038)   单独改写FREQREG0的MSB
    --------------------------------------------------
    IOUT三角波 ,写PHASE0
    ad9834_write_16bit(0x2002)   一次性写FREQREG0
    ad9834_write_16bit(0x0002)   单独改写FREQREG0的LSB
    ad9834_write_16bit(0x1008)   单独改写FREQREG0的MSB
参    数:initdata -- 要输入的命令
返回值  :无
************************************************************************************/
void AD9834_Select_Wave(unsigned int initdata)
{
    AD9834_FSYNC_SET;
    AD9834_SCLK_SET;

    AD9834_RESET_SET;
    AD9834_RESET_SET;
    AD9834_RESET_CLR;

    AD9834_Write_16Bits(initdata);
}
/****************************************************************
函数名称: Init_AD9834
功    能: 初始化AD9834控制引脚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Init_AD9834()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9834_FSYNC | AD9834_SCLK | AD9834_SDATA | AD9834_RESE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AD9834_Control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称: AD9834_Set_Freq
功    能: 设置频率值
参    数: freq_number -- 要写入的平率寄存器(FREQ_0或FREQ_1)
          freq -- 频率值 (Freq_value(value)=Freq_data(data)*FCLK/2^28)
返回值  : 无
*****************************************************************/
void AD9834_Set_Freq(unsigned char freq_number, unsigned long freq)
{
    unsigned long FREQREG = (unsigned long)(268435456.0/AD9834_SYSTEM_COLCK*freq);

    unsigned int FREQREG_LSB_14BIT = (unsigned int)FREQREG;
    unsigned int FREQREG_MSB_14BIT = (unsigned int)(FREQREG>>14);

    if(freq_number == FREQ_0)
    {
        FREQREG_LSB_14BIT &= ~(1U<<15);
        FREQREG_LSB_14BIT |= 1<<14;
        FREQREG_MSB_14BIT &= ~(1U<<15);
        FREQREG_MSB_14BIT |= 1<<14;
    }
    else
    {
        FREQREG_LSB_14BIT &= ~(1<<14);
        FREQREG_LSB_14BIT |= 1U<<15;
        FREQREG_MSB_14BIT &= ~(1<<14);
        FREQREG_MSB_14BIT |= 1U<<15;
    }

    AD9834_Write_16Bits(FREQREG_LSB_14BIT);
    AD9834_Write_16Bits(FREQREG_MSB_14BIT);

}
//============================================================//

网友A(2019-07-27):
感觉在选择波形的寄存器配置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B(2020-02-01):
下载下来学习一下,用407感觉有点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