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串口发送数据(发送一个字节,以及数组)

楼主(2018-07-12):
偶是一个刚学单片机的新手,请问一下各位大大stm32l0系列的串口收发数据怎么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收发并处理啊

网友A:
串口只有一个数据寄存器 既可以当输出数据寄存器也可以当输入数据寄存器 当你收发数据的时候只需要判断状态寄存器的相应的标志位就可以知道是数据是否接收完成或者发送完成 接收数据的话 直接读取寄存器的值 发送数据的话 直接往寄存器放置对应的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