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详细的解析一下这句单片机源代码

楼主(2018-07-12):
求大神们详细的解析一下这句话: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它是怎么运行这呢?

网友A:
就是检测按键输入在一段时间内是否放开,两个条件,小于50ms并且键值不等于0xf0,只要其中一个不满足就退出循环,之所以加一个(a<50) 是为了防止程序死在这里。

网友B:
如果KEY按键==0xfe也就是按下的状态,且a<50,则一直在while这里原地运行,直到KEY!=或a>=50,才继续往下运行

网友C:
while()括号内的值为真,程序就会一直停在这里,就是等待按键松开,一般做项目不采用者用方法,太占资源。
a<50如果成立,同时GPIO_KEY!=0xf0如果成立,程序就一直卡在这里,执行不下去,等待松手,如果任何一个不成立,就跳出while。

网友D:
当 (a小于0) 且 (GPIO_KEY不等于0xf0) 时,此进程不继续执行;原地循环。

网友E:
a<50为了防止死循环,一单两者都不满足就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