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简单显示仿真实验

楼主(2018-07-12):
一开始学习的时候 仿真的时候1602只亮但是不显示字符 后来发现。。
显示程序那里需要注意一下 不然仿真会出问题 下面有说明

实验:用lcd0602显示任意英文或数字.

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w=P2^5;  //读写端   RW=1,读;RW=0,写
sbit lcdrs=P2^6;    //寄存器选择(RS=0,命令寄存器;RS=1,数据寄存器
sbit lcden=P2^7;    //使能端
uchar tab[]={"      EDC"};
uchar tab1[]={"  Edison Chen"};//啊这个引号里随便你想写什么都行

void delay(uint x)     //延时
{
uint i,j;
  for(i=0;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md)  //写入指令到LCD
{
lcdrw=0;
lcden=0;
lcdrs=0;
P0=cmd;              //将指令从P0口传给1602
delay(2);
lcden=1;
delay(2);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
lcdrw=0;
lcden=0;
lcdrs=1;
P0=date;
delay(2);
lcden=1;
delay(2);
lcden=0;
}
void init()
{
write_com(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
write_com(0x06);     //移动光标
delay(1);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
write_com(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
}
void lcd_POS(uchar pos)                    //设定显示位置
{
write_com(0x80|pos);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为“按位或”
}
void show_string(uchar *str)            //显示子程序  (这个真的很方便)
{
while(*str!='\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注意:这里不加分号 加了分号LCD没有显示
write_data(*str++);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并指向下一个字符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lcd_POS(0);             //第一行第一列开始显示
  show_string(tab);        //将tab数组字符串写入LCD显示
  delay(5);
  lcd_POS(0x40);              //第二行第一列开始显示
  show_string(tab1);

}

网友A(2019-10-09):
这个程序的延时程序处有点问题,不知是楼主写错还是上传的时候搞错的
原程序:void delay(uint x)     //延时
{
uint i,j;
  for(i=0;i>0;i++)
  for(j=110;j>0;j++);
}
修改为:void delay(uint x)     //延时
{
uint i,j;
  for(i=0;i<x;i++)
  for(j=110;j>0;j--);
}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2019-05-20):
还是没有显示啊

网友C(2020-12-01):
仿真软件用的什么

网友D(2021-03-12):
按楼上的改了延迟,一开始仿真都没通过1602.c(6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最后一行错误141,少一个},然后运行了,速度很慢,以为没运行呢,点了个烟才出来 屏幕截图 2021-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