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3000-TR-I20土壤温湿度采集的设计,stm32双通道ad转换

楼主(2018-07-12):
PR-3000-TR-I20土壤温湿度传感器是4-20mA电流输出,焊了个200欧姆电阻转变为电压信号
在进行ad转换,把数据发送到串口上。用的板子是stm32f103.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t main(void)
{
  u16 adc1,adc4;
        float temp1,temp4;
        float st;
        float sh;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Adc_Init();                                  //ADC初始化

        while(1)
        {
                adc1=Get_Adc_Average1(ADC_Channel_1,10);
                adc4=Get_Adc_Average4(ADC_Channel_4,10);

                temp1=(float)adc1*(3.3/4096);
                st=((temp1/200)-0.004)*7500-40;

                printf("st=%f\n",st );

                temp4=(float)adc4*(3.3/4096);
                sh=(temp4/200-0.004)*6250;

          printf("sh=%f\n",sh );
                LED0=!LED0;
                delay_ms(500);
        }
}

网友A(2020-05-04):
大佬有没有rs485输出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