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问题

楼主:
问问大佬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

编译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编译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网友A(2018-07-13):
应该是你的0xfb写得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0xfb写得不对

谢谢大佬,我找到问题了。谢谢!

网友C:
你前面的数字0写成了字母的o了,应为0xfb。看不懂的话就复制就好了。望采纳

网友D:
是0不是o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前面的数字0写成了字母的o了,应为0xfb。看不懂的话就复制就好了。望采纳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