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等距线扫描程序实现思路与源程序

楼主(2018-07-12):
由于网上多数都是c语言实现多边形扫描的例子我这就给大家一个matlab实现的方法吧

结果的实现大概就是这样

结果的实现大概就是这样

实现思路如下:
6月19作业题任务是用等距离的扫描线扫描下不规则多边形,如例图所示,获得扫描区间,并画出结果。
B是多边形顶点坐标
B=[0     1     2     3     6     7     9    10     9     8     7     5     4     3     2     1;
5     2     3     0     0     1     5     6    13    13    15    15    14    15    11    10]
Ymin=0,Ymax=15,需要n=100个扫描间隔,那么扫描距离就0.15,101条扫描线。
上面这部分编程肯定是没问题,接下就是模型的难点:
1、如何求扫描线与间隔的交点;
2、如果扫描线刚好扫描到多边形的顶点,要如何处理;
3、如果扫描线刚好扫描到多边形的边,要如何处理;
步骤:
1、从第一条扫描线开始扫描,扫描线为yi
2、从多边形的第一个点开始,取第一个点n1,  n1的上一个点n0,n1的下一个点n2,n2的下一个点n3。那么n1-n2就表示当前多边形的边,n0-n1表示前一条边,n2-n3表示后一条边,等下需要用到。
3、判断扫描线yi与n1-n2是否有交点,有就求交点,没有就回到步骤2,取下一个点n1;
判断是否有交点公式:abs(Y(n1)-yi)+ abs(Y(n2)-yi)== abs(Y(n1)-Y(n2)),abs(.)是绝对值的函数。
4、求得交点后,要判断如何记录。如果是普通的交点,就直接可以记录。如果交点刚好是多边形的顶点,或者扫描到多边形的边,就需要处理。
(1)情况1,扫描到普通交点,直接记录
(2)情况2,扫描到横线,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n0-n1,n2-n3,即前边与后边。
        <1> 如果是下图的情况,记录n1,n2
<2> 如果是下图的情况,记录n1
<3> 如果是下图的情况,记录n2
(3)情况3,扫描到顶点每一条边的两个顶点,第一个点是不算的,第二个点算。类似这样,实心表示这个点算上,空心表示不算。这样的目的是为了不让扫描到顶点时,会记录两次。
<1>遇到极大小值
<2>遇到下一条边n2-n3是横线的话,这个点就不用记录了。不然会多记录了该点
5、循环完所有的扫描线,就OK啦。最终就获得了一个所有扫描线多边形的交点的矩阵!
6、每一条扫描线扫描到的交点肯定是偶数滴,每两点画起来就OK。

程序方面:

最终我是写了如下两个函数的形式,这题是我最近在做的项目的中间环节,方便调用:
function [smqj]=saomiao(B,dt)
输入:B表示多边形,dt表示扫描间隔
输出:smqj表示最终的扫描区间    (英语特水,只能用拼音命名,用英语命名才高大上)
function huaxian(jl,ZB,MB,dt)(画线的函数自己写一下,我这里是有其他作用,多输入了一个ZB参数,所以有所区别)
输入:jl 表示扫描区间,ZB 表示子板多边形,MB 表示母板多边形,dt 表示扫描间隔
输出:直接显示图像

这题只是让你们处理母板多边形而已,所以调用的时候,直接 huaxian(M_QJ,MB,MB,dt)就可以了,自己运行程序看看。

注:程序里面出现这样的
其实是表示
abs(Y(n1)-yi)+ abs(Y(n2)-yi)== abs(Y(n1)-Y(n2))

(道理如A1==A2  ,写成 abs(A1-A2)<=0.000001)

在matlab里面,有可能会出现A1跟A2相等,却判断A1==A2为0的情况。如果测试A1-A2的话,会出现  e-14,也就是无穷小量,这是matlab本身精确度的问题,把他们当作不相等了。

在测试程序的时候就被这情况干扰了,才做了abs(A1-A2)<=0.000001的处理。

题外话:
1、上面也说了,这个题目是我最近在做的“皮革排版”项目的小部分内容。任务大概是:一张大的不规则母板皮革,要用它来裁剪 如皮带,皮包等材料的子板,如何排版这些材料,优化的处理这张母板皮革。
如输入5个图1,10个图2,6个图3,4个图4。用我们上面的母板,如何最优。

这个项目涉及到数学建模,比如:”如何把子板放到母板里面”,这个东西如何转化为数学描述就很有难度。  还有涉及到智能优化算法,如遗传算法,模拟退火算法等用于求最优解。  有参加数学建模的,有时间的可以考虑跟着做这个项目,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MATLAB源程序:
%输出smqj为扫描区间,输入B为板块顶点,dt为扫描距离
function [smqj]=saomiao(B,dt)
X=B(:,1);
Y=B(:,2);
Y_MIN=min(Y);
Y_MAX=max(Y);

%%这一步是为了删除一些顶点,可有可无,还是保留一下。相邻两条线段斜率一样,删中间点
k=[];
for n1=1:size(Y,1)                %计算斜率
    if n1~=size(Y,1)
        n2=n1+1;
    else
        n2=1;
    end
    ki=(Y(n1)-Y(n2))/(X(n1)-X(n2));
    k=[k ki];
end

d_p=[];                          %删除某些不必要顶点
for n1=1:size(Y,1)
     if n1~=size(Y,1)
        n2=n1+1;
    else
        n2=1;
     end
    if k(n1)==k(n2)
       d_p=[d_p n1];
    end
end

X(d_p+1,:)=[];   %删除数据
Y(d_p+1,:)=[];   %删除数据
k(:,d_p+1)=[];   %删除数据

%%下面才是扫描的重点

%%开始扫描线
smqj=[];           %用来保存交点
for yi=Y_MIN:dt:Y_MAX
    smqji=[];   %用于记录每行交点
    for n1=1:size(Y,1)
        %n0-n1为上一条线段
        if n1~=1
            n0=n1-1;
        else
            n0=size(Y,1);
        end
        %n1-n2为当前线段
        if n1~=size(Y,1)
            n2=n1+1;
        else
            n2=1;
        end
        %n2-n3为下一条线段
        if n2~=size(Y,1)
            n3=n2+1;
        else
            n3=1;
        end

        %*******求交点坐标********
        xi=[];   %初始无交点
        if abs(abs(Y(n1)-yi)+abs(Y(n2)-yi)-abs(Y(n1)-Y(n2)))<=0.000001   %说明存在交点
            if (X(n1)-X(n2))~=0 && (Y(n1)-Y(n2))~=0
                ki=(Y(n1)-Y(n2))/(X(n1)-X(n2));
                xi=(yi-Y(n2))/ki+X(n2);
                p=[xi;yi];             %交点坐标
            elseif (X(n1)-X(n2))==0
                xi=X(n1);
                p=[xi;yi];
            elseif (Y(n1)-Y(n2))==0    %先取两个端点交点,再判断是否取
                xi=X(n1);%表示存在而已,不记录
                p1=[X(n1);yi];
                p2=[X(n2);yi];
            end
        end
        %*****判断改坐标是否记录*****
        if isempty(xi)==0    %如果存在xi,即有交点
            if sum(Y(find(X==xi))==yi)==0   %说明不是多边形顶点
                smqji=[smqji p];            %直接记录
            else %下面是顶点的情况
                if  sign(Y(n1)-Y(n2))==0     %本条线是横线
                    if (sign(Y(n0)-Y(n1))+sign(Y(n2)-Y(n3)))==0
                        smqji=[smqji p1 p2];  %两点都记录
                    end
                    if sign(Y(n0)-Y(n1))>0 && sign(Y(n2)-Y(n3))>0
                        smqji=[smqji p1];  %只取前一个
                    end
                    if sign(Y(n0)-Y(n1))<0 && sign(Y(n2)-Y(n3))<0
                        smqji=[smqji p2];  %只取后一个
                    end
                elseif   xi==X(n2)   %如果不是横线,后交点才记录,前交点不用管
                    if  (sign(Y(n1)-Y(n2))+sign(Y(n2)-Y(n3)))==0  %说明是极大极小值
                        smqji=[smqji p p];      %需要记录两个
                    else
                        if sign(Y(n2)-Y(n3))~=0 %下一条如果是横线,也不用记录
                           smqji=[smqji p];        %记录1个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smqji=sort(smqji,2);  %按从小到大排列
    smqj=[smqj smqji];
end

网友A(2019-04-28):
您好,能提供一下子板材的程序吗,我邮箱:1764245803@qq.com,谢谢

网友A:
您好啊,能提供一下子板材的程序么

网友B(2019-07-14):
楼主能把排版放置那部分的算法给一下吗?

网友C(2020-05-21):
定定 ,介绍不错,不过感觉这个思想还是没有掌握

网友C:
好奇下,如果是多连通区域呢 ,就是中间有孔洞呢,扫描线要怎么避开然后实现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