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程序顺序问题

楼主(2018-07-12):
问一问题

括号里的两段换一个位置就不行了?

括号里的两段换一个位置就不行了?

网友A:
无论你怎么调位置,程序都不能编译通过,因为“D1”没有申明就使用是不行的。
那为什么P1好像没有申明却没有错误呢?那是因为P1在头文件中已经申明了的。头文件就是专门申明单片机的所有资源的,P1是单片机的一个IO口,是单片机的资源,所以申明了。

网友B:
这种汇编语言程序肯定要求顺序的啊,不然报错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