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里是用共阴数码管吗?

楼主(2018-07-12):
连接数码管的4个三集管用8550吗

网友A:
用NPN型小功率管就可以的

网友B:
共阴极和共阳极在isis里基本看不出来,除非你运行仿真才能看的出来。有一个办法就是按照图片对数码管右键有一个Make device之后会弹出来一个框框里有一个device name里后缀有CA的就是共阳极,CC是共阴极。希望能帮到你

共阴极合共阳极

共阴极合共阳极

网友C:
看4个三极管的接法是共阴数码管。可用8050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4个三极管的接法是共阴数码管。可用8050替换。

感谢告知,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阴极和共阳极在isis里基本看不出来,除非你运行仿真才能看的出来。有一个办法就是按照图片对数码管右键有 ...

感谢告知,有点深

网友D:
可以用8050替换

网友E:
我是新人,我感觉这个先用一个,如果不对,你就取反那应该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F:
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都是共阴极数码管。

每个字段通过排阻供电点亮。排阻的公共端接的是+5V。

第一个图段输出高电位、位输出低电位点亮。

第二个图,段输出、位输出都是高电位才能点亮,因为位输出有三极管反相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都是共阴极数码管。

每个字段通过排阻供电点亮。排阻的公共端接的是+5V。

看懂了,太感谢了

网友G:
课程设计做数字时钟?3个键设置时间?如果代码是自己写的就肯定知道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具体看程序试一下就知道,三极管是pnp型的常见8550 9012

网友H:
图二1234脚接的正5伏,应该是共阳的

网友I:
都是共阴极数码管

网友J:
没错是共阴数码管,看接口

网友K:
对的,用8050共阴极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图二1234脚接的正5伏,应该是共阳的

图二中三极管的集电极呈低电位时才能点亮。(三极管导通时的集电极电位 Vc=0+结电压)所以一定是共阴极。

图二中的右下角的那个“+5V”是个错误,图中的三极管应为NPN型,发射极这样接不能工作。除此以外电路是正确的。

网友L:
+5V是地就是共阴的

网友M:
看元件库里数码管的名称,CA为共阳,CC为共阴

网友M:
或者你直接公共端接地或者电源,另一端接相反的公共端也可以试出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

网友N:
图片里是用共阳数码管,连接数码管的4个三极管用8550就可以了,因为三极管到导通时把+5v加到数码管每位上,相应的位数码管和对应的段码点亮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N:
图片里是用共阳数码管,连接数码管的4个三极管用8550就可以了,因为三极管到导通时把+5v加到数码管每位上, ...

非常感谢,太有帮助了

网友O:
这个是动态扫描的

网友P(2019-06-18):
你这三极管应该接地呀,三极管都不懂还玩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