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PWM控制原理示意图

楼主(2018-07-12):
舵机的pwm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呢?请看下图

网友A(2022-02-14):
1.控制线的输入是一个宽度可调的周期性方波脉冲信号,方波脉冲信号的周期为 20ms(即频率为 50Hz)。
2.在定时器初始化程序中设定定时器的中断时间为脉冲宽度除以分辨率。应脉冲宽度可调范围是 0.5mS 到 2.5mS,如果分辨占空比的为 100,则需要将 2mS 分为 100 份,最小时间单位为 20uS,也就是定时器必须 20us 中断一次;
3定时器每 20us 中断一次,在定时中断程序中需要判断定时的次数,如果定时次数小于
(25+占空比)就输出高电平,否则输出低电平。如果定时器次数为 1000 次,一个周期 20mS
结束。重新开始下一个 PWM 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