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4
收藏

楼主:
ID:370671
只看他

网友(2018-07-13):
输入3.7V,输出要求恒压3.0V,用PMOS驱动负载1.0欧姆。
可以直接采集负载两端电压,利用单片机ADC来判断如果负载两端电压大于3.0就关闭mos,小于3.0V就打开mos吗?这种思路可以吗
ID:370671
只看他

网友:
这儿发帖为何要这么长的等待审核时间。
ID:389283
只看他

网友(2018-08-29):
理论上是这样的,DCDC原来就是这样,但是输出要加上电感,电感选择要综合考虑你的开关频率等等
ID:391229
只看他

网友:
可以看看DCDC的原理,利用mos管的开关和电感和电容储能,使电压稳定在某个电压值,你不用储能器件的话,在负载变化会导致你的相应来不及,打个比方,用太阳能给你家提供用水,用一会太阳能的水位就下来了,水压就低了,如果用水塔给你家供水,可以用很久水压也不会变,这里水塔,太阳能就想电容,可以提供电流保持一段时间。
5
#
ID:391298
只看他

网友:
理论可以 但必须要有滤波电路
51黑电子论坛
Powered by
Discuz!
X3.1
首页
标准版
触屏版
电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