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超声波跟随的单片机程序源码

楼主(2018-07-13):
智能小车超声波跟随

#include<reg51.h>

#define reload_count_1200bps 0xe8
#define reload_count_2400bps 0xf4
#define reload_count_4800bps 0xfa
#define reload_count_9600bps 0xfd

//定义智能小车电机驱动芯片L293D输入IO口
sbit IN1 = P1^3;
sbit IN2 = P1^4;

sbit IN3 = P1^5;
sbit IN4 = P1^6;

sbit EN1 = P1^2;
sbit EN2 = P1^7;

sbit BEEP_IO   = P2^3;                           //蜂鸣器定义

unsigned char pwmval_left   = 0;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wmval_right  = 0;

unsigned char pwmval_left_init  = 10;
//左电机占空比调节 ,调节值在0到20之间,调节此值可调节小车速度。
unsigned char pwmval_right_init = 10;
//右电机占空比调节 ,调节值在0到20之间,调节此值可调节小车速度。

bit right_pwm = 1;                                     //右电机PWM开关,为1时打开
bit left_pwm  = 1;                                             //左电机PWM开关,为1时打开

unsigned char num = 0x00;
unsigned char UART_REV_BUFFER;

unsigned char one_frame_finished = 0;

bit forward_flag = 0;
bit backward_flag=0;
bit left_flag    = 0;
bit right_flag   = 0;
bit back_flag    = 0;
bit stop_flag    = 1;

void delay(int In,int Out)                      //定义延时函数
{
int i,j;
for(i=0;i<In;i++)
{
  for(j=0;j<Out;j++)
  {;}
}
}

void forward(void)                                                 //前进
{
if(forward_flag == 0)
{
  ET0 = 0;
  pwmval_right = 0;
  pwmval_left  = 0;
  pwmval_left_init  = 20;
  pwmval_right_init = 20;
  ET0 = 1;

  IN1 = 1;
  IN2 = 0;                                      //左车轮的正转

  IN3 = 1;
  IN4 = 0;
}                                              //右车轮的正转
forward_flag = 1;
}

void backward(void)                                                 //前进
{
if(backward_flag == 0)
{
  ET0 = 0;
  pwmval_right = 0;
  pwmval_left  = 0;
  pwmval_left_init  = 20;
  pwmval_right_init = 20;
  ET0 = 1;

  IN1 = 0;
  IN2 = 1;         //左车轮的正转

  IN3 = 0;
  IN4 = 1;
}                                              //右车轮的正转
backward_flag = 1;
}

void stop(void)                                            //停车
{
IN1 = 0;
IN2 = 0;                                       //左电机不动

IN3 = 0;
IN4 = 0;

forward_flag       = 0;
left_flag          = 0;
right_flag         = 0;
back_flag          = 0;
}

void right(void)                                        //向右
{
if(right_flag == 0)
{
  ET0 = 0;
  pwmval_right = 0;
  pwmval_left  = 0;
  pwmval_left_init  = 20;
  pwmval_right_init = 20;
  ET0 = 1;

  IN1 = 1;
  IN2 = 0;                                     //智能小车左车轮正转

  IN3 = 0;
  IN4 = 1;                                     //智能小车右车轮反转
}
right_flag = 1;
}

void left(void)                                            //向左
{
if(left_flag == 0)
{
  ET0 = 0;
  pwmval_right = 0;
  pwmval_left  = 0;
  pwmval_left_init  = 20;
  pwmval_right_init = 20;
  ET0 = 1;

  IN1 = 0;
  IN2 = 1;

  IN3 = 1;
  IN4 = 0;
}
left_flag = 1;
}

/************************************************************************/
void left_moto(void)  //left speed adjust
{
if(left_pwm)
{
  if(pwmval_left <= pwmval_left_init)
  {
   EN1 = 1;
  }
  else
  {
   EN1 = 0;
  }
  if(pwmval_left >= 20)
  {
   pwmval_left = 0;
  }
}
else
{
  EN1 = 0;
}
}

/******************************************************************/
void right_moto(void)
{
if(right_pwm)
{
  if(pwmval_right <= pwmval_right_init)
  {
   EN2 = 1;
  }
  else if(pwmval_right > pwmval_right_init)
  {
   EN2 = 0;
  }
  if(pwmval_right >= 20)
  {
   pwmval_right = 0;
  }
}
else
{
  EN2 = 0;
}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
TH0 = 0xfc;                                                  //1Ms定时
TL0 = 0x66;

pwmval_left  = pwmval_left  + 1;
pwmval_right = pwmval_right + 1;

left_moto();
right_moto();
}

void timer_init()
{
TMOD=0x01;
TH0= 0xfc;                                               //1ms定时
TL0= 0x66;
TR0= 1;
ET0= 1;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serial_port_initial(char TH,char TL)
{
SCON = SCON | 0x50;                                      //0101,0000 8位可变波特率,无奇偶校验位
TMOD = TMOD | 0x20;                                      //0011,0001 设置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记数器
PCON = PCON | 0x00;

TH1  = TH;                                               //设置定时器1自动重装数
TL1  = TL;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TR1  = 1;                                                //开定时器1
}

void send_UART(unsigned char i)                                          //发送一节函数
{
ES = 0;                                                  //关串 口中断
TI = 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SBUF = i;
while(TI==0);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ES = 1;
}

char UARTReceive(void)
{
char ch;
ch = SBUF;
return (ch);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
}

void UART_Interrupr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
ES = 0;
if(RI)                                                  //接引起的中断处理程序
{
  UART_REV_BUFFER = UARTReceive();
  RI = 0;
  ES = 1;
  one_frame_finished = 1;
}
}

void PROCESS(void)
{
if(one_frame_finished == 1)
{
  send_UART(UART_REV_BUFFER);

  if(UART_REV_BUFFER == 0x31)
  {
  stop();
  }
  else if(UART_REV_BUFFER == 0x32)
  {
  left();
  delay(80,100);
   stop();
  }
  else if(UART_REV_BUFFER == 0x33)
  {
   right();
   delay(80,100);
   stop();
  }
  else if(UART_REV_BUFFER == 0x34)
  {
                forward();
                delay(200,100);
                stop();

  }
        else if(UART_REV_BUFFER==0x35)
        {

                 backward();
                delay(100,100);
                stop();
        }

  else
  {
   stop();
  }
one_frame_finished = 0;
}

//==================Test=====================
/*right();
delay(500,100);

left();
delay(500,100);

  backward();
delay(500,100);
*/

//forward();
//delay(500,100);

}

void main(void)
{
delay(10,10);
timer_init();
serial_port_initial(reload_count_9600bps,reload_count_9600bps);

BEEP_IO = 0;
delay(100,100);
BEEP_IO = 1;

while(1)
{
  PROCESS();
}
}

网友A(2018-12-22):
请问是什么型号得超声波模块?

网友B(2019-03-13):
你好,可以分享一下小车电路图吗?

网友C:
什么是超声波跟随?

网友D(2019-11-20):
谢谢大佬,要是有电路图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E(2019-12-24):
小车安装好了,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F(2020-03-17):
您好,可以您这个程序,超声波接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