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蓝牙音箱植入开机提示音

楼主(2018-07-13):
各位亲,我自己买了一个蓝牙模块,然后做了一个蓝牙音箱,但是没有开机提示音,所以想植入自己喜欢的语音,请问有哪位可以告知吗?非常感谢!

网友A:
一般蓝牙模块都有连接提示灯吧,拿那个触发播放就可以。语音比较短的话,直接录pcm的原始音频。比较长就录成mp3之类的,再拿解码器播放。最省事的就是去淘宝上买一个语音模块,可以存很多。

网友B:
要加入语音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