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测正弦波的幅度频率

楼主(2018-07-13):
我能想到的方法是测出很多数据,然后比较大小,感觉不怎么现实,有什么好算法么

网友A:
在固定时间内采足周期数据点,检索波峰,计算时间,求出频率

网友A:
固定时间内采足周期点数据,每个数据点的时间一样,求出两个临近峰值,计算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测量频率最高是多少?幅度最大是多少?

单片机能测多大范围的,我只是想测一下频率几十到几k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固定时间内采足周期数据点,检索波峰,计算时间,求出频率

大神,有类似代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测量频率最高是多少?幅度最大是多少?

2k的幅度1v左右

网友C:
AD采集然后绘图

网友D:
正弦波是什么?

网友E:
什么叫正弦波的幅度频率?下个定义!

网友F(2019-08-01):
幅值是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值,频率是正弦波周期的倒数

网友G:
采集数据,然后FFT变换,就可以测出结果了。

网友F:
整形电路转换成方波,之后用输入捕获或者FFT都可以测频率

网友H:
固定时间内采样然后进行绘制

网友I:
频率可以用捕获单元,幅值可以用平均值*比例系数或者周期开均方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