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频率输入及74hc系列很迷茫,特来求助!

楼主(2018-07-13):
我是单片机初学者。我的任务是做一个lcd1602显示带有语音播报功能的数字频率记,这两天查了很多很多资料,才勉强实现lcd的显示功能。在这里我找到了别人分享的频率计作品,其中我对74hc的作用(主要74hc393,08,595这几个)不了解,百度也没查到什么。最大的疑惑就是proteus频率的输入,我想问频率输入到底是个怎样的过程,几个74hc的作用是是什么,或者74hc是否可以更换成其他器件?(另外大佬有心情给我介绍一下语音播报的相关,百度和翻书的结果真的不尽人意

别人做的仿真

别人做的仿真

运行

运行

网友A(2022-11-18):
74HC08在这里是作为电子开关用的,就是控制脉冲信号可不可以输入到 74HCFC93
74HC393是一个计数器,对脉冲信号进行计数,这里把两个4位的级联成一个 8位计数器
工作过程是:
P3.0 对计数器清零,P3.1打开固定长度时间后关闭,通过P1口看看计数了多少个脉冲,
换算成秒位单位时间,就是频率

网友B:
先把数字电路基础学透

网友C:
74HC595是好东西,会用的话,可以节省端口,而且是静态输出。

网友D:
18年沉淀的帖子也翻了出来。。。

网友E:
74hc08是缓冲用,可以不用,393是计数器,这里可以当分频器,就是说一个输入信号可以变成多个不同频率的输出信号,方便测量。其实为测量频率,这些都可以不用。可以直接把信号送给单片机的IO口。

网友F(2021-05-23):
楼主解决了嘛……我现在也用到这个图了,

网友G(2018-08-19):
先学点电子技术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H:
都是一些移位寄存器 74hc125  74hc139 74hc393
74HC125是三态输出的四总线缓冲门
M74HC139/74HC139 用于高性能的存贮译码或要求传输延迟时间短的数据传输系统,在高性能存贮器系统中,用这种译码器可以提高译码系统的效率
74HC393八分频 数字N分频就是采用N进制计数器实现功能

网友I:
都是一些移位寄存器哦,可以节省单片机IO的同时 也可以提升驱动电流

网友J:
74hc595这款移位寄存器可以去看看光立方的资料,光立方有的就用到这一款

网友G:
没有电子技术基础,学单片机是没用的!还不如节省时间学点别的什么。

网友K:
74HC595是移位寄存器

网友L:
74HC595是移位寄存器,串行输入并行输出,可以扩展输入端口
pdf文档(英文):
74HC393
74HC08
74HC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