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38KHz脉冲发生程序,怎么看占空比是5:26?

楼主(2018-07-13):
while(1)                            //38KHz脉冲,占空比5:26
{
           IRLED = 0;
           if(TF0)
                                break;
             if(TF0)
                                break;
         IRLED = 1;
            if(TF0)
                                break;
             if(TF0)
                                break;
             if(TF0)
                                break;
                  if(TF0)
                                break;
             if(TF0)
                                break;
             if(TF0)
                                break;
             if(TF0)
                                break;
             if(TF0)
                                break;
             if(TF0)
                                break;
                  if(TF0)
                                break;
}

网友A:
如果把while(1)大括号里的程序看成一个周期,IRLED = 0;是导通状态,IRLED = 1;是关闭状态。导通状态执行了五条语句,总状态周期26条语句,所以占空比5:26. 实际上  if(TF0)
                                break;这几句程序没有太大意义就是判断,跳出,在导通状态和关闭状态分别起了占据时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