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土壤湿度可自动浇水并报警 带C#上位机源码

楼主(2018-07-13):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

上位机运行界面:

pcb: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intrins.h>

sbit SCL=P1^4;                //SCL定义为P1口的第3位脚,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DO=P1^5;                //DO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DO脚
sbit CS=P1^3;                //CS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CS脚

sbit beep = P3^3;   //蜂鸣器IO口定义
uint temperature,s_temp ;  //温度的变量
uchar shidu;     //湿度等级
uchar s_high = 70,s_low = 25;        //湿度报警参数

sbit dianji = P1^6;     //电机IO定义

bit flag_300ms ;
uchar key_can;                 //按键值的变量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uchar receive[4];   //定义串口接收数组
uchar jyh=0;                                //定义校验和
uchar uart_flag=0;    //串口接收一帧数据成功标志位
uchar count=0;  //代表接收数组的下标志
uchar send[7];  //发送数组
uchar fsxb=0;    //代表发送数组的下标

//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
sbit rs=P1^0;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H:数据              L:命令
sbit rw=P1^1;         //1602读写引脚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1^2;         //1602使能引脚          下降沿触发
uchar code table_num[]="0123456789abcdefg";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设置串口工作方式1
//          TMOD=TMOD&0x0f|0X2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PCON=0x80;//使波特率加倍
          TH1=0XF3;//计数器加初值
          TL1=0XF3;
        ES=1;    //打开串口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
* 名称 :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功能 : 显示2位十进制数,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23"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fm1(1,5,23)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
* 名称 :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
* 名称 : init_1602()
* 功能 : 初始化1602液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_1602()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write_string(1,0,"   shidu:00%    ");
        write_string(2,0," SH:00%  SL:00% ");
        write_sfm2(2,4,s_high);        //显示湿度上限
        write_sfm2(2,12,s_low);                   //显示湿度下限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  1  0  0 通道
                                                //  1  1  1 通道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nsigned char i=0,value=0,value1=0;
                SCL=0;
                DO=1;
                CS=0;                //开始
                SCL=1;                //第一个上升沿
                SCL=0;
                DO=SGL;
                SCL=1;          //第二个上升沿
                SCL=0;
                DO=ODD;
                SCL=1;            //第三个上升沿
                SCL=0;            //第三个下降沿
                DO=1;
                for(i=0;i<8;i++)
                {
                        SCL=0;
                        SCL=1;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1;
                        if(DO)
                                value++;
                }
                for(i=0;i<8;i++)
                {                        //接收校验数据
                        value1>>=1;
                        if(DO)
                                value1+=0x80;
                        SCL=1;
                        SCL=0;
                }
                SCL=1;
                if(value==value1)                                //与校验数据比较,正确就返回数据,否则返回0
                        return value;
        return 0;
}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uchar  Vo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DO=1;
        _nop_();
        _nop_();
        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SCL=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SCL=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SCL=1;//拉高CLK端
        DO=channel&0x1;
        _nop_();
        _nop_();
        SCL=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SCL=1;//拉高CLK端
        DO=(channel>>1)&0x1;
        _nop_();
        _nop_();
        SCL=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DO=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DO;//收数据
                SCL=1;
                _nop_();
                _nop_();
                SCL=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DO;
        }
        for(i=0;i<8;i++)
        {
                j=0;
                j=j|DO;//收数据
                SCL=1;
                _nop_();
                _nop_();
                SCL=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CS=1;//拉低CS端
        SCL=0;//拉低CLK端
        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2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 |= 0xf0;
        if((P3 & 0xf0) != 0xf0)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f0) != 0xf0)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f0)
                        {
                                case 0xd0: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b0: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 0x70: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4键值
                        }
                }
        }
        else
                key_new = 1;
}

/****************按键处理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3)
                {
                        menu_1 = 0;
                        init_1602() ;  //初始化显示
                }
        }
        if(menu_1 == 1)                        //设置湿度上限
        {
                if(key_can == 2)
                {
                        s_high ++ ;                //湿度上限值加1
                        if(s_high > 99)
                                s_high = 99;
                }
                if(key_can == 3)
                {
                        s_high -- ;                //湿度上限值减1
                        if(s_high <= s_low)
                                s_high = s_low + 1 ;
                }
                write_sfm2(2,4,s_high);        //显示湿度上限
                write_sfm2(2,12,s_low);                   //显示湿度下限
                write_com(0x80+0x40+4);           //将光标移动到第2行第到3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2)                        //设置湿度下限
        {
                if(key_can == 2)
                {
                        s_low ++ ;          //湿度下限值加1
                        if(s_low >= s_high)
                                s_low = s_high - 1;
                }
                if(key_can == 3)
                {
                        s_low --;          //湿度下限值减1
                        if(s_low <= 1)
                                s_low = 1;
                }
                write_sfm2(2,4,s_high);        //显示湿度上限
                write_sfm2(2,12,s_low);                   //显示湿度下限
                write_com(0x80+0x40+12);           //将光标移动到第2行第到3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static uchar value,value1;
        if(shidu <= s_low)
        {
                value ++;
                if(value >= 2)
                {
                        value = 10;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dianji = 0;       //打开电机
                }
        }else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if(shidu >= s_high)
        {
                value1 ++;
                if(value1 >= 2)
                {
                        value1 = 10;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dianji = 1;       //关机电机
                }
        }else
                value1 = 0;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1602();
                UsartInit();                          //1602液晶初始化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key();                                        //独立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按键按下要执行的程序
                }
                if(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clock_h_l();         //报警函数
                        if(beep == 1)
                        {
                                shidu = Adc0832(0);        //读出湿度
                                shidu = 99 - shidu * 99 / 255;
                                                                if(uart_flag==1)    //接收到了上位机发过来的获取重量的命令
                                                                {
                                                                        if(receive[2]==0x01)         //有效位是0x01
                                                                        {
                                                                                send[0]=0xaa;
                                                                                send[1]=0x55;
                                                                                send[2]=shidu/1000;
                                                                                send[3]=shidu%1000/100;
                                                                                send[4]=shidu%100/10;    //校验和
                                                                                send[5]=shidu%10;
                                                                                send[6]=send[2]+send[3]+send[4]+send[5];
                                                                                fsxb=0;
                                                                                SBUF=send[fsxb];  //串口发送   第一个字节
                                                                                fsxb++;
                                                                        }
                                                                        uart_flag=0;
                                                                }
                        }
                        if(menu_1 == 0)
                        {
                                write_sfm2(1,9,shidu);                   //显示湿度等级
                        }
                }
                delay_1ms(1);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value ++;
        if(value % 6 == 0)
        {
                flag_300ms = 1;           //300ms
                value = 0;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if(TI==1)          //判断是否发生了发送中断
         {
                  TI=0;
                 if(fsxb!=7)   //发送 send[1]  send[2]  send[3]           send[4]
                 {
                         SBUF=send[fsxb];  //串口发送   第一个字节
                         fsxb++;
                 }
         }
         else                   //判断是否发生了接受中断
         {
                RI=0;
            receive[count]=SBUF;
                if(count==0&&receive[count]==0xaa)
                {
                        count=1;
                }
                else if(count==1&&receive[count]==0x55)
                {
                        count=2;
                }
                else if(count>=2&&count<3)           //2    3
                {
                        jyh+=receive[count];   //jyh=jyh+receive[count];
                        count++;
                }
                else if(count==3&&receive[count]==jyh)
                {
                        count=0;
                        uart_flag=1;   //串口接收成功标志位置
                        jyh=0;
                }
                else
                {
                         count=0;  //判断不满足条件就将校标清零
                }
         }
}

网友A:
这个对我来说实在太有用了,但不知道我学不学得会。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土壤湿度控制器模块》,但没有延时浇水,加555延时效果也不理想,在百度找了几天资料,才找到你这帖子,我慢慢看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我来说实在太有用了,但不知道我学不学得会。

试着做就行,多实践实践就行,只是理论的话,根本不知道实践中会发生什么,只有自己去试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才是真正的学会,真正的成长

网友B:
我公司有一款产品就是浇水,还没搞懂和这个是不是同一原理

网友C(2019-03-11):
这个资料不错,正需要AD读取土壤湿度传感器

网友D(2019-06-29):
有用  最近在研究  谢谢哈哈哈

网友E(2020-04-16):
太棒了,正愁不会上位机,这个资料太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