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83光耦是怎么检测到零点的

楼主(2018-07-13):
请教各位,不明白3083是怎么检测零点再输出控制信号给可控硅的

网友A:
两个可能:1.你没有仔细看数据手册,他应该会把图画出来的。2.商业机密。不能跟你说,防止抄袭

网友B:
要自己加一個零點控制電路。在MOC3083輸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