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密码锁源程序 超强防破解,输入错一位就进入死循环

楼主(2018-07-13):
超强防破解,输入错一位就进入死循环,本密码我设置的了7位数,程序清晰易懂,

//实例80:2272无线遥控键盘实现的电子密码锁        1434341
#include<reg51.h>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sbit P14=P2^2; //将P14位定义为P1.4引脚
sbit P15=P2^3; //将P15位定义为P1.5引脚
sbit P16=P2^4; //将P16位定义为P1.6引脚
sbit k1=P1^3; //电机两级控制端口位P2.5引脚
sbit k2=P1^4; //电机两级控制端口位P2.6引脚
sbit led=P2^6;//将led位定义为P2.6引脚
unsigned char keyval; //储存按键值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xms)   //误差 -0.651041666667us
{
    unsigned int a,b;
    for(b=xms;b>0;b--)
        for(a=115;a>0;a--);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
{
        char aa=0,bb=1;
        keyval=0xff; //按键值初始化
        led=aa;delayms(200);led=bb;        //led亮,复位成功
        k1=0;k2=0;                //电机初始化
        P2=0xff;        //P2端口初始化,按键赋初值高电平,led驱动9012赋值
        while(keyval!=0) //第一位密码输入********1************
        {
                if((P2&0xff)!=0xff)      //有一位为低电平“0”,说明有键按下
                            delayms(10);           //延时一段时间、软件消抖
                         if((P2&0xff)!=0xff)      //确实有键按下
                           {
                              if(P14==0)           //P1.1引脚的为低电平“0”
                                  {
                                          led=aa;delayms(200);led=bb;        //led亮,第三位密码输入成功
                                          while(!P14);                        //等待P14端口释放,即按钮松开
                             keyval=0;            //可判断是S1键被按下
                                         }
                       if(P14==0||P15==0||P16==0)             //如果检测到接P1.5或者P1.6引脚为低电平“0”
                             while(1) if(P14==0||P15==0||P16==0)  {led=aa;delayms(200);led=bb;}                                //进入死循环
                                 }
        }

        while(keyval!=1) //第二位密码输入  ****************        3*************
        {
                if((P2&0xff)!=0xff)      //有一位为低电平“0”,说明有键按下
                            delayms(10);           //延时一段时间、软件消抖
                         if((P2&0xff)!=0xff)      //确实有键按下
                           {
                              if(P16==0)           //如果检测到接P1.6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
                                           led=aa;delayms(200);led=bb;        //led亮,第二位密码输入成功
                                           while(!P16);                          //等待P16端口释放,即按钮松开
                             keyval=1;            //可判断是S3键被按下
                                        }
                       if(P14==0||P15==0||P16==0)             //如果检测到接P1.5或者P1.6引脚为低电平“0”
                             while(1) if(P14==0||P15==0||P16==0)  {led=aa;delayms(200);led=bb;}                                //进入死循环
                                 }
        }

        while(keyval!=2) //第三位密码输入                  ****************2*************
        {
                if((P2&0xff)!=0xff)      //有一位为低电平“0”,说明有键按下
                            delayms(10);           //延时一段时间、软件消抖
                         if((P2&0xff)!=0xff)      //确实有键按下
                           {

                              if(P15==0)           //如果检测到接P1.6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
                                           led=aa;delayms(200);led=bb;        //led亮,第三位密码输入成功
                                         while(!P15);                          //等待P14端口释放,即按钮松开
                             keyval=2;            //可判断是S3键被按下
                                         }
                       if(P14==0||P15==0||P16==0)             //如果检测到接P1.5或者P1.6引脚为低电平“0”
                             while(1) if(P14==0||P15==0||P16==0)  {led=aa;delayms(200);led=bb;}                                //进入死循环
                                 }
        }

        while(keyval!=3) //第四位密码输入  ****************        3*************
        {
                if((P2&0xff)!=0xff)      //有一位为低电平“0”,说明有键按下
                            delayms(10);           //延时一段时间、软件消抖
                         if((P2&0xff)!=0xff)      //确实有键按下
                           {
                              if(P16==0)           //如果检测到接P1.6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
                                     led=aa;delayms(200);led=bb;        //led亮,第四位密码输入成功
                                         while(!P16);                          //等待P16端口释放,即按钮松开
                             keyval=3;            //可判断是S3键被按下
                                         }
                       if(P14==0||P15==0||P16==0)             //如果检测到接P1.5或者P1.6引脚为低电平“0”
                             while(1) if(P14==0||P15==0||P16==0)  {led=aa;delayms(200);led=bb;}                                //进入死循环
                                 }
        }

        while(keyval!=4) //第五位密码输入                  ****************2*************
        {
                if((P2&0xff)!=0xff)      //有一位为低电平“0”,说明有键按下
                            delayms(10);           //延时一段时间、软件消抖
                         if((P2&0xff)!=0xff)      //确实有键按下
                           {
                              if(P15==0)           //如果检测到接P1.6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
                              led=aa;delayms(200);led=bb;        //led亮,第五位密码输入成功
                                         while(!P15);                          //等待P14端口释放,即按钮松开
                             keyval=4;            //可判断是S3键被按下
                                         }
                       if(P14==0||P15==0||P16==0)             //如果检测到接P1.5或者P1.6引脚为低电平“0”
                             while(1) if(P14==0||P15==0||P16==0)  {led=aa;delayms(200);led=bb;}                                //进入死循环
                                 }
        }

        while(keyval!=5) //第六位密码输入  ****************        3*************
        {
                if((P2&0xff)!=0xff)      //有一位为低电平“0”,说明有键按下
                            delayms(10);           //延时一段时间、软件消抖
                         if((P2&0xff)!=0xff)      //确实有键按下
                           {
                              if(P16==0)           //如果检测到接P1.6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
                              led=aa;delayms(200);led=bb;        //led亮,第六位密码输入成功
                                         while(!P16);                          //等待P16端口释放,即按钮松开
                             keyval=5;            //可判断是S3键被按下
                                         }
                       if(P14==0||P15==0||P16==0)             //如果检测到接P1.5或者P1.6引脚为低电平“0”
                             while(1) if(P14==0||P15==0||P16==0)  {led=aa;delayms(200);led=bb;}                                //进入死循环
                                 }
        }

        while(keyval!=0) //第七位密码输入********1************
        {
                if((P2&0xff)!=0xff)      //有一位为低电平“0”,说明有键按下
                            delayms(10);           //延时一段时间、软件消抖
                         if((P2&0xff)!=0xff)      //确实有键按下
                           {
                              if(P14==0)           //P1.1引脚的为低电平“0”
                                  {
                                   led=aa;delayms(200);led=bb;        //led亮,第七位密码输入成功
                                         while(!P14);                        //等待P14端口释放,即按钮松开
                             keyval=0;            //可判断是S1键被按下
                                         }
                       if(P14==0||P15==0||P16==0)             //如果检测到接P1.5或者P1.6引脚为低电平“0”
                             while(1) if(P14==0||P15==0||P16==0)  {led=aa;delayms(200);led=bb;}                                //进入死循环
                                 }
        }

k1=1;k2=0;led=0;                   //密码正确,电机正转开锁
delayms(1000);                //延时转动1s

k1=0;k2=1;led=1;delayms(50);        k1=1;k2=0;led=0;delayms(90);                 //紧松,延长开门时间
k1=0;k2=1;led=1;delayms(50);        k1=1;k2=0;led=0;delayms(90);                 //紧松,延长开门时间
k1=0;k2=1;led=1;delayms(50);        k1=1;k2=0;led=0;delayms(90);                 //紧松,延长开门时间
k1=0;k2=1;led=1;delayms(50);        k1=1;k2=0;led=0;delayms(90);                 //紧松,延长开门时间
k1=0;k2=1;led=1;delayms(50);        k1=1;k2=0;led=0;delayms(90);                 //紧松,延长开门时间
k1=0;k2=1;led=1;delayms(50);        k1=1;k2=0;led=0;delayms(90);                 //紧松,延长开门时间
k1=0;k2=1;led=1;delayms(50);        k1=1;k2=0;led=0;delayms(90);                 //紧松,延长开门时间
k1=0;k2=1;led=1;delayms(50);        k1=1;k2=0;led=0;delayms(90);                 //紧松,延长开门时间
k1=0;k2=1;led=1;delayms(50);        k1=1;k2=0;led=0;delayms(90);                 //紧松,延长开门时间
k1=0;k2=1;led=1;delayms(50);        k1=1;k2=0;led=0;delayms(90);                 //紧松,延长开门时间

k1=0;k2=1;delayms(500);        //反转关锁

k1=0;k2=0;//电机电压复位

}

//实例80:矩阵式键盘实现的电子密码锁
#include<reg51.h>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sbit P14=P1^4;      //将P14位定义为P1.4引脚
sbit P15=P1^5;      //将P15位定义为P1.5引脚
sbit P16=P1^6;      //将P16位定义为P1.6引脚
sbit P17=P1^7;      //将P17位定义为P1.7引脚
sbit sound=P3^7;    //将sound位定义为P3.7
unsigned char keyval;    //储存按键值
/**************************************************************
函数功能:延时输出音频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
/**************************************************************
函数功能:软件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2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0;i++)
        for(j=0;j<60;j++)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D[ ]={0,8,0,8,7,4,11};      //设定密码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
        TH0=(65536-50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L0=(65536-50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R0=1;                //启动定时器T0
        keyval=0xff;          //按键值初始化

        while(keyval!=D[0])   //第一位密码输入不正确,等待
            ;
        while(keyval!=D[1])   //第二位密码输入不正确,等待
            ;
        while(keyval!=D[2])   //第三位密码输入不正确,等待
            ;
        while(keyval!=D[3])   //第四位密码输入不正确,等待
            ;
        while(keyval!=D[4])   //第五位密码输入不正确,等待
            ;
        while(keyval!=D[5])   //第六位密码输入不正确,等待
            ;
        while(keyval!=D[6])  //没有输入“OK”,等待
          ;
        P2=0x00;           //P3.0引脚输出低电平,点亮LED
}
/**************************************************************
函数功能:定时器0的中断服务子程序,进行键盘扫描,判断键位
**************************************************************/
  void time0_interserve(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T0的中断编号为1,使用第一组寄存器
  {
     unsigned char i;
     TR0=0;                  //关闭定时器T0
     P1=0xf0;                 //所有行线置为低电平“0”,所有列线置为高电平“1”
         if((P1&0xf0)!=0xf0)      //列线中有一位为低电平“0”,说明有键按下
            delay20ms();           //延时一段时间、软件消抖
         if((P1&0xf0)!=0xf0)      //确实有键按下
           {
              P1=0xfe;             //第一行置为低电平“0”(P1.0输出低电平“0”)
              if(P14==0)           //如果检测到接P1.4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1;            //可判断是S1键被按下
           if(P15==0)             //如果检测到接P1.5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2;            //可判断是S2键被按下
           if(P16==0)             //如果检测到接P1.6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3;            //可判断是S3键被按下
           if(P17==0)            //如果检测到接P1.7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4;           //可判断是S4键被按下
           P1=0xfd;             //第二行置为低电平“0”(P1.1输出低电平“0”)
             if(P14==0)           //如果检测到接P1.4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5;            //可判断是S5键被按下
           if(P15==0)             //如果检测到接P1.5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6;            //可判断是S6键被按下
           if(P16==0)             //如果检测到接P1.6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7;            //可判断是S7键被按下
           if(P17==0)            //如果检测到接P1.7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8;           //可判断是S8键被按下

           P1=0xfb;             //第三行置为低电平“0”(P1.2输出低电平“0”)
           if(P14==0)          //如果检测到接P1.4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9;          //可判断是S9键被按下
           if(P15==0)           //如果检测到接P1.5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0;         //可判断是S10键被按下
           if(P16==0)          //如果检测到接P1.6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11;        //可判断是S11键被按下
       if(P17==0)          //如果检测到接P1.7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12;        //可判断是S12键被按下

                                  P1=0xf7;             //第四行置为低电平“0”(P1.3输出低电平“0”)
                                   if(P14==0)          //如果检测到接P1.4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13;          //可判断是S13键被按下
                                  if(P15==0)           //如果检测到接P1.5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14;         //可判断是S14键被按下
                                  if(P16==0)          //如果检测到接P1.6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15;        //可判断是S15键被按下
                                  if(P17==0)          //如果检测到接P1.7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16;        //可判断是S16键被按下
          for(i=0;i<200;i++)  //让P3.7引脚电平不断取反输出音频
           {
              sound=0;
              delay();
                            sound=1;
                            delay();
           }
                }
     TR0=1;                    //开启定时器T0
     TH0=(65536-50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L0=(65536-50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

网友A:
一位输错太强悍,应该是二至三位,毕竟有时难免犯错!

网友B(2020-06-24):
楼主,有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