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容测量仪代码

楼主(2018-07-13):
具体见附件,有代码。

#include "delay.h"
#include "GPIO.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lcd_12864.h"
#include "display.h"

sbit key0=P1^0;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sbit big_case=P1^5;
sbit small_case=P1^6;

long int freq,n,cap;
//uchar n;
uchar lcd_i;
uint count_t0,s;
uchar keystate='A';

uchar code dis1[]={"<-电容测量仪->"};
uchar code dis2[]={"频率:         Hz"};
uchar code dis3[]={"电容:          F"};
uchar code dis4[]={"档位:"};

uchar code dis_auto[]={"自动挡"};
uchar code dis_big[]={"大量程"};
uchar code dis_small[]={"小量程"};

//端口初始化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PullUp;
        GPIO_Inilize(GPIO_P0,&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lize(GPIO_P1,&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lize(GPIO_P2,&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lize(GPIO_P3,&GPIO_InitStructure);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16位自动重装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void exint0_init()
{
        INT0=1;
        IT0=1;//设置INT0中断类型(1:仅下降沿;0:上升沿和下降沿)
        EX0=1;//使能INT0
}

void main()
{

        GPIO_config();//端口初始化
        lcd_init();//液晶初始化
        Timer0Init();//定时器0初始化
        exint0_init();//外部中断初始化

        //显示测量变量及档位
        lcd_dis_str(0,0,dis1);
        lcd_dis_str(1,0,dis2);
        lcd_dis_str(2,0,dis3);
        lcd_dis_str(3,0,dis4);

        while(1)
        {
                dis_freq(freq);
                switch(keystate)
                {

                        //默认自动挡---------------------------------------------
                        case 'A':
                                lcd_dis_str(3,5,dis_auto);//显示自动挡

                                if(freq>40000)
                                {
                                        big_case=1;
                                        small_case=0;
                                        cap = 1430000000 / (3* (freq+1));//计算电容值
                                }
                                else
                                {
                                        big_case=0;
                                        small_case=1;
                                        cap = 1430000000 / (20001* freq)-27;//计算电容值
                                }
                                dis_cap(cap);//显示电容值

                                if(key1==0)//key1按下切换到大量程
                                {
                                        delay_ms(5);
                                        if(key1==0)
                                        {
                                                keystate='B';
                                                while(!key1);
                                        }
                                }

                                if(key2==0)//key2按下切换到小量程
                                {
                                        delay_ms(5);
                                        if(key2==0)
                                        {
                                                keystate='C';
                                                while(!key2);
                                        }
                                }
                                break;

                        //大量程档位---------------------------------------------------
                        case 'B':

                                big_case=1;
                                small_case=0;

                                cap = 1430000000 / (3* (freq+1));//计算电容值
                                dis_cap(cap);//显示电容值
                                lcd_dis_str(3,5,dis_big);//显示大量程

                                if(key0==0)//key0按下切换到自动挡
                                {
                                        delay_ms(5);
                                        if(key0==0)
                                        {
                                                keystate='A';
                                                while(!key0);
                                        }
                                }

                                if(key2==0)//key2按下切换到小量程
                                {
                                        delay_ms(key2==0);
                                        if(key2==0)
                                        {
                                                keystate='C';
                                                while(!key2);
                                        }
                                }
                                break;

                        //小量程档位---------------------------------------------
                        case 'C':

                                big_case=0;
                                small_case=1;

                                cap = 1430000000 / (20001* freq)-27;//计算电容值
                                dis_cap(cap);//显示电容值

                                lcd_dis_str(3,5,dis_small);//显示小档位

                                if(key0==0)//key0按下切换到自动挡
                                {
                                        delay_ms(5);
                                        if(key0==0)
                                        {
                                                keystate='A';
                                                while(!key0);
                                        }
                                }

                                if(key1==0)//key1按下切换到大量程
                                {
                                        delay_ms(5);
                                        if(key1==0)
                                        {
                                                keystate='B';
                                                while(!key1);
                                        }
                                }
                                break;
                        }

……………………

网友A(2019-12-29):
你好,这各测量电容范围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