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声波测距加LCD1602显示

楼主(2018-07-13):
在LCD1602上只可以正确显示温度,其他都是初始化的值,硬件接在开发板上,东西型号都对的,求帮忙看看是否是程序问题,或者怎么写一段串口通信程序,用电脑串口看一下超声波是否有回传距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sbit c_send   = P1^5;                //超声波发射
sbit c_recive = P3^2;                //超声波接收

//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
sbit rs=P1^0;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H:数据              L:命令
sbit rw=P1^1;         //1602读写引脚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2^5;         //1602使能引脚          下降沿触发
uchar code table_num[]="0123456789abcdefg";
sbit beep = P2^3;   //蜂鸣器IO口定义

uint flag_300ms ;
long distance;                //距离
uint set_d = 100;                    //距离
bit flag_csb_juli;        //超声波超出量程
uint  flag_time0;     //用来保存定时器0的时候的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uint code wendu_buchang1[46] = {                     //温度补偿表格
                                                                331,332,333,333,334,334,335,336,336,337,        // 0-9度
                                                                337,338,339,339,340,341,341,342,342,343,        //10-19度
                                                                343,344,345,345,346,346,347,348,348,349,        //20-29度
                                                                349,350,351,351,352,352,353,354,354,355,        //30-39度
                                                                355,356,357,357,358,358                         //40-45度
                                                                };

sbit dq   = P2^4;        //18b20 IO口的定义
uint temperature ;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判断是否繁忙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
* 名称 :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lcd1602上显示超声波距离函数************************/
void write_sfm3(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意思是指定地址在第1行的第add个位置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意思是指定地址在第2行(0x80+0x40 是第2行)的第add个位置
        write_data(0x30+date/100%10);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lcd1602上显示特定的字符************************/
void write_zifu(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date);
}

/********************************************************************
* 名称 : init_1602()
* 功能 : 初始化1602液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write_string(1,0,"juli:0.00m      ");
        write_string(2,0," set:0.00m      ");
        write_zifu(1,14,0xdf);  //显示度
                write_string(1,15,"C");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 0x80;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uint(50);                   //500us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EA = 0;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EA = 1;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 *= 0.0625;               //转换到温度值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temp,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11110000松开时高电平1;按下时低电平0
        if((P3 & 0xf0) != 0xf0)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0);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f0) != 0xf0)
                {                                                //确认是按键按下

                      switch(P3 & 0xf0)
                        {
                                case 0x7e: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1101 1110
                                case 0xbe: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1011 0000
                                case 0xde: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0111 0000
                                    case 0xee:  key_can = 0;  break;
                                                }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10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
{
        _nop_();                            //执行一条_nop_()指令就是1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超声波测距程序*****************************/
void send_wave()
{
        c_send = 0;                           //10us的高电平触发
        delay();
        c_send = 1;
        TH0 = 0;                          //给定时器0清零
        TL0 = 0;
        TR0 = 0;                                  //关定时器0定时
        while(!c_recive);                  //当c_recive为零时等待
        while(c_recive)                      //当c_recive为1计数并等待
        {
                flag_time0 = TH0 * 256 + TL0;
                if((flag_time0 > 40000))      //当超声波超过测量范围时,显示3个888
                {
                        TR0 = 0;
                        flag_csb_juli = 2;
                        distance = 888;
                        break ;
                }
                else
                {
                        flag_csb_juli = 1;
                }
        }
        if(flag_csb_juli == 1)
        {
                TR0=0;                                                         //关定时器0定时
                distance =flag_time0;                         //读出定时器0的时间
                if(temperature <= 45)
                        distance *= wendu_buchang1[temperature] / 2.0 * 0.0001;               // 0.017 = 340M / 2 = 170M = 0.017M 算出来是米
                else
                        distance *= 358 / 2.0 * 0.0001;               // 0.017 = 340M / 2 = 170M = 0.017M 算出来是米
                if((distance > 500))                                 //距离 = 速度 * 时间
                {
                        distance = 888;                                 //如果大于5.0m就超出超声波的量程
                }
        }
}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1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0;                  //关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ET1 = 1;                  //开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允许定时器1定时
}

/****************按键处理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2)
                {
                        menu_1 = 0;
                        init_1602() ;     //1602初始化
                        write_sfm3(2,5,set_d);         //显示设置的距离
                }
        }
        if(menu_1 == 1)                        //设置距离报警
        {
                if(key_can == 2)
                {
                        set_d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if(set_d > 400)
                                set_d = 400;
                }
                if(key_can == 3)
                {
                        set_d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if(set_d <= 1)
                                set_d = 1;
                }
                write_sfm3(2,5,set_d);         //显示设置的距离
                write_com(0x80+0x40+6);  //将光标显示地址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if(distance == set_d)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else
        {
                beep = 1;                //取消报警
        }
}

/***************主函数*****************/
void main()
{
        beep = 0;                 //开机蜂鸣器响一下
        delay_1ms(150);
        P0 = P1 = P2 = P3 = 0xff;  //单片机IO口初始化为1
        time_init();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write_sfm3(2,5,set_d);         //显示设置的距离
        send_wave();        //测距离函数
        while(1)
        {
                flag_300ms ++;
                if(flag_300ms >= 300)
                {
                        flag_300ms = 0;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send_wave();        //测距离函数
                        clock_h_l();    //报警函数
                        if(menu_1 == 0)
                        {
                                write_sfm3(1,5,distance);         //显示测定距离
                                write_sfm2(1,12,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
                }
                key();                                         //按键函数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按键处理函数
                }
                delay_1ms(1);
        }
}

网友A:
代码没怎么看。。distance是long类型,write_date是uint,还有是ucha,会不会跟这个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没怎么看。。distance是long类型,write_date是uint,还有是ucha,会不会跟这个有关?

好的,谢谢回复,忙过这段时间试一试

楼主(2018-09-23):
引用 网友A:
代码没怎么看。。distance是long类型,write_date是uint,还有是ucha,会不会跟这个有关?

不是这个问题,我改了,还是显示不出来

网友B(2019-04-05):
请问你的代码问题解决了么?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