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语言的点阵显示源码

楼主(2018-07-13):
既有动态显示又有静态显示,没有电原理图,但是很简单,行扫描,上下滚动,单片机型号STC15F2K60S2(打开文件后就可以看到)

            /*         静态
                DL    BIT   P1.0;串行输入列信号(数据信号)(低有效)并行输出
            DH    BIT   P1.1;串行输入行信号(行扫描信号)(高有效)并行输出
            STR   BIT   P1.2;RCLK  三态输出锁存器的时钟输入
            CLK   BIT   P1.3;SRCLK        移位寄存器的时钟输入
            FOE   BIT   P1.4;/OE                输出允许控制
            ROWH  EQU   40H;字模信号,高位在前
            ROWL  EQU   41H;
            SELH  EQU   42H;行扫描信号
            SELL  EQU   43H;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SP,#6FH;
        MOV   R1,#01H;配合字模信号
            MOV   R2,#01H;高字节在后,从01开始
            MOV   R3,#10H;循环16次
LOAD:
        MOV   DPTR,#DATAH;存储行扫描信号;
        MOV   A,R1;
            MOVC  A,@A+DPTR;
            MOV   SELH,A;存储高字节
            DEC   R1;     指向低字节
            MOV   A,R1;
            MOVC  A,@A+DPTR;
            MOV   SELL,A;  存储低字节
            INC   R1;
            INC   R1;
            INC   R1;指向下一个高字节
            MOV   DPTR,#DATAL;        ;存储字模数据,过程同上
                MOV            A, R2
                MOVC    A, @A+DPTR
                MOV            ROWH, A
                DEC            R2
                MOV            A, R2
                MOVC    A, @A+DPTR
                MOV            ROWL, A
                INC            R2
                INC            R2
                INC            R2
                LCALL        LATCH;运行锁存自程序
                LCALL        DELAY;延时
                DJNZ        R3, LOAD;重复执行16次,显示所有行
                LJMP        MAIN;静态显示
LATCH:
                CLR                FOE                                ;允许输出
                CLR                STR                                ;为上升沿将移位寄存器数据锁存入数据寄存器
                MOV            R4, SELH                                ;        做准备
                MOV            R5, ROWH                        ;高位行扫描型号和字模信号
                MOV            R6, #08H                ;高低位分开读,每次读8位
LATCH1:
                CLR                CLK                                ;为上升沿读入移位寄存器做准备
                MOV            A, R4
                RRC                A                                        ;移出最高位
                MOV            R4, A
                MOV            DH, C                        ;由P1.0输出准备进入移位寄存器
                MOV            A, R5
                RRC                A
                MOV            R5, A
                MOV            DL, C                        ;由P1.1输出准备进入移位寄存器
                SETB    CLK                                ;CLK上升沿,P1.0和P1.1数据进入移位寄存器
                DJNZ        R6, LATCH1
                MOV            R4, SELL
                MOV          R5, ROWL
                MOV          R6, #08H
LATCH2:                                                                ;同上
                CLR                CLK
                MOV           A, R4
                RRC                A
                MOV           R4, A
                MOV            DH, C
                MOV          A, R5
                RRC                A
                MOV            R5, A
                MOV            DL, C
                SETB    CLK
                DJNZ        R6, LATCH2
                SETB        STR                                        ;STR上升沿移位寄存器数据所存入数据寄存器
                RET                                                         ;显示
DELAY:                                                                ;延迟程序
                MOV            R6, #02H
LOOP1:
                MOV            R7, #0F8H                ;;估算:1us*2*(1+2*248+2) = 998us ≈ 1ms
LOOP2:
                DJNZ        R7, LOOP2
                DJNZ        R6, LOOP1
                RET
DATAH:                                ;SELECT ROW
        DB        80H, 00H
        DB        40H, 00H
        DB        20H, 00H
        DB        10H, 00H
        DB        08H, 00H
        DB        04H, 00H
        DB        02H, 00H
        DB        01H, 00H
        DB        00H, 80H
        DB        00H, 40H
        DB        00H, 20H
        DB        00H, 10H
        DB        00H, 08H
        DB        00H, 04H
        DB        00H, 02H
        DB        00H, 01H

DATAL:
  /*
   DB; 0B..................,01H;
  DB; 0DDH,6DH,0C1H,6DH,0BFH,6DH,7FH,7DH,00H,01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第一个字
   END;
                */
/*每一列共阴极显示器
  /*每一行七段显示器的笔画
        /*动态显示电路,笔画锁存器控制行信号,位锁存器控制列信号
                                                                                  */
        ;        /*滚动
      DH        BIT                P1.0;
      DL        BIT                P1.1
      STR        BIT                P1.2
      CLK        BIT                P1.3
      FOE        BIT                P1.4
      ROWH        EQU                40H
      ROWL        EQU                41H
      SELH        EQU                42H
      SELL        EQU                43H
      WAIT        EQU                44H                                                ;负责控制滚动速度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R0, #01H                                        ;每次重新滚动时初始化
NEXT:
                MOV        WAIT, #0AH                                ;滚动速度设置,数字越大滚动越慢
ROLL:
                MOV        A, R0                                        ;变换显示的第一行以完成滚动
                MOV        R1, #01H                                        ;行扫描信号不变
                MOV        R2, A
                MOV        R3, #10H
LOAD:
                MOV        DPTR, #SEL_DATA                ;
                MOV        A, R1
                MOVC        A, @A+DPTR
                MOV        SELH, A                        ;
                DEC                R1                        ;
                MOV        A, R1
                MOVC        A, @A+DPTR
                MOV        SELL, A                        ;
                INC                R1                        ;
                INC                R1
                INC                R1
                MOV        DPTR, #ROW_DATA
                MOV        A, R2
                MOVC        A, @A+DPTR
                MOV        ROWH, A
                DEC                R2
                MOV        A, R2
                MOVC        A, @A+DPTR
                MOV        ROWL, A
                INC                R2
                INC                R2
                INC                R2
                LCALL        LATCH
                LCALL        DELAY
                DJNZ        R3, LOAD
                ;                                                                        以上与第一部分相同
                DJNZ        WAIT, ROLL                                        ;循环以延时
                INC                R0
                INC                R0                                                        ;R0指向下一行,以实现滚动
                CJNE                R0, #41H, NEXT                                ;所有字符显示完毕后开始新的一轮        ;根据字符的个数不同而改变
                ;                                                                        以下与第一部分相同
                LJMP        MAIN

LATCH:
                CLR                FOE
                CLR                STR
                MOV            R4, SELH
                MOV          R5, ROWH
                MOV            R6, #08H
LATCH1:
                CLR                CLK
                MOV            A, R4
                RRC                A
                MOV          R4, A
                MOV            DH, C
                MOV          A, R5
                RRC                A
                MOV            R5, A
                MOV            DL, C
                SETB        CLK
                DJNZ        R6, LATCH1
                ;
                MOV        R4, SELL
                MOV        R5, ROWL
                MOV        R6, #08H
LATCH2:
                CLR                CLK
                MOV            A, R4
                RRC                A
                MOV            R4, A
                MOV            DH, C
                MOV            A, R5
                RRC                A
                MOV            R5, A
                MOV            DL, C
                SETB        CLK
                DJNZ        R6, LATCH2;
                SETB        STR
                RET
DELAY:
                MOV            R6, #02H
LOOP1:
                MOV            R7, #0F8H
LOOP2:
                DJNZ        R7, LOOP2
                DJNZ        R6, LOOP1
                RET
SEL_DATA:                                ;SELECT ROW
        DB        80H, 00H
        DB        40H, 00H
        DB        20H, 00H
        DB        10H, 00H
        DB        08H, 00H
        DB        04H, 00H
        DB        02H, 00H
        DB        01H, 00H
        DB        00H, 80H
        DB        00H, 40H
        DB        00H, 20H
        DB        00H, 10H
        DB        00H, 08H
        DB        00H, 04H
        DB        00H, 02H
        DB        00H, 01H

ROW_DATA:
     DB; 0B..................,01H;
  DB; 0DDH,6DH,0C1H,6DH,0BFH,6DH,7FH,7DH,00H,01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第一个字
  DB; 7FH,0FFH,01H,81H,0BFH,0BDH,0C0H,3DH,0EDH,0BDH,0F5H,81H,0FEH,0EFH,80H,0F7H;
  DB ;0BDH,73H,0BDH,0A8H;...................,73H,80H,0FBH,0FDH,0FFH,0FBH,0FFH;第二个字
   DB ;16个;
  DB ;0DDH,6DH,0C1H,6DH,0BFH,6DH,7FH,7DH,00H,01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第一个字

        END

楼主:
在学校课堂上试过,确实可用

楼主:
动态显示可以是几个字滚动,也可以使一个字,文件中是两个字的滚动显示,具体器件的使用,看单片机型号吧,我忘了

网友A(2020-09-21):
有无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