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话筒DIY电路大全

楼主(2018-07-13):
简易无线话筒电路图(一)

  无线话筒线圈L1匝间距离变近和换容量大一点的电容关联会使发射频率变低;要使发射频率变高,就需要采取相反的措施。和L1并联的电容变化范围不可以太大和太小,否则发射频率会偏到离谱,甚至不会产生高频发射信号(电路不会起振)。如果你想要更远的传输距商,请给收音机和无线话筒增加更好的天线,并适当升高无线话筒的电源电压。

  简易型无线话筒中的L2用铁线短路;调节增强型无线话筒中的L2、L3可以使距离会达到最远。选用灵敏度更高、选择性更强的高档收音机可以进行更远距离的接收。
  频率:88MHz到108MHz距离范围:20到50米(1V---15V)供电
  增强型的原理图:
  频率:88MHz到108MHz距离范围:100到300米(1V---15V)供电
  简易无线话筒电路图(二)  频率:88MHz到108MHz距离范围:20到30米3V供电。
  该电路(见图)采用电容反馈振荡器,其频率稳定、可调。它的反馈信号是以电容分压的形式,将振荡管的输出信号反馈到输入端。其中Re为直流负反馈电阻,C3为隔直耦合电容,Ce为发射极旁路电容。L、C1、C2、C组成谐振回路。由于C2相当于接在晶体管BG的基极与发射极之间,又构成了由C1、C2分压的反馈式电路,反馈信号取自C2上的电压。该电路的振荡频率为f=1/2π,其中C=C1C2/C1+C2。
  制作点评
  该调频话筒简单易作,比较适合初学者仿制。在空旷地区,本电路发射距离为20~30米。长时间工作频率有较大的偏移。信号的谐波含量多,对邻频会产生干扰。在具体制作时,MIC最好不要用软导线引出,而要将其焊牢在电路板上。电感L可在Φ0.3mm圆棒上绕5-7匝脱胎而成,在调好匝距后,用高频蜡固定。在判断电路是否起振时,可用以下简法。用普通指针万用表AC2V挡,任一表笔悬空,另一表笔接触天线,若发现指针有摆动,说明电路已起振,即可做拉距调试。
  简易无线话筒电路图(三)  频率:70MHz到120MHz 距离范围:20到30米 9V供电
  简易无线话筒电路图(四)  频率:88MHz到108MHz 距离范围:100到200米 3V供电
  简易无线话筒电路图(五)  图中BG1及外围元件组成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由MIC产生的音频电压使BG1的结电容发变化,在高频情况下,即使很小的电容变化也会引起很大的频偏。调频信号经BG2放大后送到线发射。BG1、BG2可用3DG201、3DG6等,β》80。电路中电容采用小瓷片电容,电阻采用1/8W小型电阻,L1用∮0.6mm漆包线在圆珠笔心上绕7圈,在3圈处抽头,胎后加一电视中周螺旋磁芯(也可用短波收音机本振磁芯,但效果稍差),L2用∮0.35m漆包线在圆珠笔心上绕6圈脱胎而成。天线可用80mm长的软导线,为了方便,也可用多股芯的短线。若按图中器件装配好印制板,一般不必调整。开启FM收音机,调整FM波段及L1磁芯,至某一点噪声消失即可。
简易无线话筒电路图(六)
  工作原理:从电路图可见,该电路分两级,一级音频放大器和一级RF振荡器。驻极体话筒内实际藏有一枚FET,如您喜欢的话,可视之为一级,FET将话筒前振膜之电容变化放大,这就是驻极休话筒很灵敏的原因。音频放大级乃由其射极晶休管Q1担任,增益20~50,将放大的讯号送往振荡级之基极。振荡级Q2工作于约88MHz,这频率是由振荡线圈(共5圈)和47pF电容器调整的,该频率也决定于晶体管,18pF回输电容器及还有少数偏压元件,例如470Ω射极电阻和22K基极电阻。电源接通时,1nF基极电容器通过22K电阻逐渐充电,而18pF则经振荡线圈的470Ω电阻充电,但更加之快,47pF电容也充电(其两端虽仅得小的电压),线圈产生磁场。基极电压渐渐上升时,晶体管导通,并有效地将内阻并接在18pF两侧。
  当1nF电容充电至该极的工作电压时,就会发生好几个杂乱的周波,故我们假定讨论在靠近工作电压之时基极电压继续上升,18nF电容试图阻止射极用压的移动,到电容器内的能量耗尽及再不阻止射级移动之时,基一射极电压降低,晶体管截止,流人线圈的电流也停止,磁场衰溃。磁场衰溃,产生一个相反方向的电压,集极电压反过来从原本的2.9V上升至超过3V,并以相反方向47pF电容充电,这电压也影响到对18pF电容充电,及470Ω射极电阻上的电压降使到晶休管进入更深的截止。18pF电容充电时,射电压下跌,并跌到某一晶休管开始导通,电流流入线圈,与衰溃磁场对抗。线圈上之电压反转,形成集极电压下降,这个变化通过18pF电容传送到射极上,结果晶休管进入更深的导通,把18pF电容短路,周期再开始重复,故此,Q2在此形成一个振荡,产生88MHz的交流讯号。放大后之音频讯号经0.1uF电容溃入到Q2之基极,改变振荡频率,产生所需的FM电磁波。
简易无线话筒电路图(七)
  本电路工作频率稳定,简单,成功率高,适合无线爱好者仿制。电路的工作电压为9V,工作电流2~6mA,元件参数如图可知,BG1为9018,BG2为C1959(也可以是9018,不过功率很小,如果是D-40可以将射距离扩大到1000米),L1,L2为0.5mm的漆包线在0.5的圆棒上绕4和3圈,工作电压可以提高到12V,这样发射的距离可增加,不过频率会变化,整个电路最好用电池供电,可达到音质和稳频的最佳效果。调试时先关闭BG2的工作,调好你所需的频率,最后打开BG2电路调节功率。本电路我是采用BG1:D40,BG2:C1970效果很好,电压12V,BG1工作电压6V,距离是3000米(定向实验)。如果你要采用D-40,请你要注意D-40的工作电压是6V。最好将本电路装在一个铁盒里,输入端加一个衰减网络。

网友A(2018-10-22):
如何做接收电路呢

网友B:
FM收音机~~~~~~~~~~~~~~

网友C:
很好的 资料  ,楼主辛苦了

网友D(2018-12-23):
按照你分享的第一个图,画出来的原理图和电路图都做好了,接示波器有频率:88.3MHz左右跳,换了好几个电感,还是接收不到声音。也用万用表测试了电路没有问题,电路没有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E(2020-03-25):
现在这种已是很多年前玩过的了,现在的科技不太会有人去玩这种模拟电路了吧,现在有很多现成的集成电路和现成的电子模块,超快超好用

网友F(2020-06-21):
以前弄过FM波段的无线话筒,不是太理想。现有集成模块资料有限。

网友G:
30年前做过调频无线话筒、小功率调频无线发射电路,放大管用的国产场效应管3DJ7,发射管D40太难买,用9018代替,20-30米外,调频收音机接收效果不错。
后来买了块BA1404专用立体声调频发射电路,前年才找到了37kHz晶振电路,但是现在兴趣转向单片机了,不再捣鼓那玩意儿了,无线电=无线垫(钱)。现在专用模块多了去了。
当时,还捣鼓过调幅发射电路,效果一般,音质差,天线难做。
调频发射,本人当时试过几款电路,双管电路制作调试简单,一管作模拟信号放大,另一管调频振荡兼发射,调试时,相互间几乎没有影响,适合有兴趣的朋友制作。

网友H(2020-07-22):
1417专用集成块,立体声调频发射,频率稳定不跑频,这些分离元件制作频偏厉害没法实用

网友E:
里面的电路其中一两个曾在很早些年作过,确实可行的,玩玩而已,有兴趣做者要有频率计带协助会好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