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RCT6的内部两路DAC其中一路不正常

楼主(2018-07-13):
为什么通道一输出正常,但是通道二输出总比设定值大啊?而且我给通道二设定初始值为零时,测量该引脚电压始终等于0.67V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key.h"
#include "dac.h"

int main(void)
{
         u16 adcx;
          u16 dacx=0;
         u8 key;
         float iwant[3]={1,1.5,2};
         float temp1;
         u16 temp2;
         int i=0;
         delay_init();
         uart_init(9600);
         LED_Init();
         LCD_Init();
         KEY_Init();
        // Adc_Init();
         Dac1_Init();
         Dac2_Init();
         Dac1_Set_Vol(1000);
                 Dac2_Set_Vol(1500);

          POINT_COLOR=BLACK;
                 LCD_ShowString(30,40,200,16,16,"Mini STM32 ^_^");
                 LCD_ShowString(30,60,200,16,16,"2018/7/9");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DAC_VOL:");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DAC_VAL:0.000");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ADC_VOL:");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ADC_VAL:0.000");

         while(1){
                 key=KEY_Scan(0);
                 delay_ms(10);
                 if(key==KEY0_PRES){
                         dacx=1.5/(3.3/4096);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dacx);
                         DAC_SetChannel2Data(DAC_Align_12b_R,dacx);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while(((iwant[i]/(3.3/4096))-adcx>5)||((adcx-(iwant[i]/(3.3/4096))>5)))
                 {

                                if(adcx-(iwant[i]/(3.3/4096))>100){
                                dacx-=50;
                                DAC_SetChannel2Data(DAC_Align_12b_R,dacx);

                                }

                        else if(( (iwant[i]/(3.3/4096))-adcx)>100){
                                dacx+=50;
                                DAC_SetChannel2Data(DAC_Align_12b_R,dacx);

                        }
                        else if((adcx-(iwant[i]/(3.3/4096))<=100)&&(adcx-(iwant[i]/(3.3/4096))>=20)){
                                dacx-=20;
                                DAC_SetChannel2Data(DAC_Align_12b_R,dacx);

                        }
                        else if(((iwant[i]/(3.3/4096))-adcx<=100)&&((iwant[i]/(3.3/4096))-adcx>=20)){
                                dacx+=20;
                                DAC_SetChannel2Data(DAC_Align_12b_R,dacx);

                        }
                        else if((adcx-(iwant[i]/(3.3/4096))<20)&&(adcx-(iwant[i]/(3.3/4096))>5)){
                                dacx-=2;
                                DAC_SetChannel2Data(DAC_Align_12b_R,dacx);
                        }
                                else if(((iwant[i]/(3.3/4096))-adcx<20)&&((iwant[i]/(3.3/4096))-adcx>5)){
                                dacx+=2;
                                DAC_SetChannel2Data(DAC_Align_12b_R,dacx);

                        }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LCD_ShowxNum(94,90,dacx,4,16,0);
      temp1=(float)dacx*(3.3/4096);
         temp2=temp1;
         LCD_ShowxNum(94,110,temp2,1,16,0);
         temp1-=temp2;
         temp1*=1000;
         LCD_ShowxNum(110,110,temp1,3,16,0X80);//显示DAC的实际值

                                LCD_ShowxNum(94,130,adcx,4,16,0);
                                 temp1=(float)adcx*(3.3/4096);
         temp2=temp1;
         LCD_ShowxNum(94,150,temp2,1,16,0);
         temp1-=temp2;
         temp1*=1000;
         LCD_ShowxNum(110,150,temp1,3,16,0X80);//显示ADC的实际值
                        delay_ms(10);
                        LED0=!LED0;
         }*/
                 LCD_ShowxNum(94,90,dacx,4,16,0);
      temp1=(float)dacx*(3.3/4096);
         temp2=temp1;
         LCD_ShowxNum(94,110,temp2,1,16,0);
         temp1-=temp2;
         temp1*=1000;
         LCD_ShowxNum(110,110,temp1,3,16,0X80);//显示DAC的实际值

                                /*LCD_ShowxNum(94,130,adcx,4,16,0);
                                 temp1=(float)adcx*(3.3/4096);
         temp2=temp1;
         LCD_ShowxNum(94,150,temp2,1,16,0);
         temp1-=temp2;
         temp1*=1000;
         LCD_ShowxNum(110,150,temp1,3,16,0X80);//显示ADC的实际值

         if(i<2)
         i++;
         else i=0;*/

}
                 }
         }

网友A(2020-05-25):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通道二PA5输出最低电压一直不为0

网友B(2021-05-06):
同样的芯片我也是同样的写法,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通道二PA5输出最低电压一直不为0

您好,我和楼主同样的芯片,我也是同样的写法,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