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遥控改锂电,激动的不得了!

楼主(2018-07-13):
          小三遥控买普通电池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没电了,特郁闷!左想右想没有好的办法,有一天看到我放弃的一个蓝牙耳机,就突发奇想能不能用它的锂电     池?         果断拿起,拆机!
         电池拆下,去掉遥控电池极片触点,看准正负极,焊线!安上外壳试机!50多米都没问题!
重要提醒:锂电池最好有保护板,汽车遥控很贵的!

网友A:
能找到合适的电池就好,改之。。

网友B:
怎样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样充电??????????

一块电池用好长时间!拆下充电!因为汽车遥控有防水胶垫,最好不要破坏,如果加上无线充电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合适的电池就好,改之。。

蓝牙耳机电池,网上也有卖!

网友C(2018-09-06):
电压有点高!不敢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压有点高!不敢用啊!

可以限制一下电压的啊

楼主(2020-02-06):
引用 网友B:
怎样充电??????????

最好加一个活接口,去下充电!因为遥控器很贵的!因为充电报废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限制一下电压的啊

你说的是理论电压,任何芯片都有最低电压和最高电压!0.7V应该问题不大,我实际已经这样使用了两年多!

楼主(2020-07-25):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合适的电池就好,改之。。

最好接活接拆下充电,遥控器很贵的!

网友E:
报告一下  充电一次能用多久?

网友F:
一次性锂电池,3.4伏,可充电池4.2伏,怎么把电压降下来?

楼主(2021-09-22):
加一个整流二极管降压0.7V更好!应急充电把纽扣电池用手机充电线剪线只用正负极充电,充十秒左右!!!(手感应到纽扣电池微热就可以了,千万别充时间长了,会爆!!!)

网友G(2021-11-12):
激动个毛钱,我都早就改无线充电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次性锂电池,3.4伏,可充电池4.2伏,怎么把电压降下来?

随便加个 二极管凑合一下就可以了,没有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