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路PWM舵机PCA9685模块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8-07-13):
16路PWM舵机模块

/**************************************************************************
                        PCA9685模块简单应用
                平台:89C52,晶振:11.0592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scl=P3^6;                        //时钟输入线
sbit sda=P3^7;                   //数据输入/输出端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define PCA9685_adrr 0x80//  1+A5+A4+A3+A2+A1+A0+w/r
                        //片选地址,将焊接点置1可改变地址,
                        // 当IIC总 呱嫌 多片PCA9685或相同地址时才需焊接
// #define PCA9685_SUBADR1 0x2
// #define PCA9685_SUBADR2 0x3
// #define PCA9685_SUBADR3 0x4

#define PCA9685_MODE1 0x0
#define PCA9685_PRESCALE 0xFE

#define LED0_ON_L 0x6
#define LED0_ON_H 0x7
#define LED0_OFF_L 0x8
#define LED0_OFF_H 0x9

// #define ALLLED_ON_L 0xFA
// #define ALLLED_ON_H 0xFB
// #define ALLLED_OFF_L 0xFC
// #define ALLLED_OFF_H 0xFD

#define SERVOMIN  115 // this is the 'minimum' pulse length count (out of 4096)
#define SERVOMAX  590 // this is the 'maximum' pulse length count (out of 4096)
#define SERVO000  130 //0度对应4096的脉宽计数值
#define SERVO180  520 //180度对应4096的脉宽计算值,四个值可根据不同舵机修改

/**********************函数的声明*********************************/
/*---------------------------------------------------------------
                  毫秒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48;y>0;y--);
}
/*---------------------------------------------------------------
                                                                        IIC总线所需的通用函数
----------------------------------------------------------------*/
/*---------------------------------------------------------------
                 微妙级别延时函数 大于4.7us
----------------------------------------------------------------*/
void delayus()
{
          _nop_();          //在intrins.h文件里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IIC总线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
{
    sda=1;                //sda scl使用前总是被拉高
    delayus();
    scl=1;
    delayus();
}
/*---------------------------------------------------------------
                 IIC总线启动信号函数
----------------------------------------------------------------*/
void start()
{
    sda=1;
    delayus();
    scl=1;                        //scl拉高时 sda突然来个低电平 就启动了IIC总线
    delayus();
    sda=0;
    delayus();
    scl=0;
    delayus();
}
/*---------------------------------------------------------------
                 IIC总线停止信号函数
----------------------------------------------------------------*/
void stop()
{
    sda=0;
    delayus();
    scl=1;                         //scl拉高时 sda突然来个高电平 就停止了IIC总线
    delayus();
    sda=1;
    delayus();
}
/*---------------------------------------------------------------
                 IIC总线应答信号函数
----------------------------------------------------------------*/
void ACK()
{
    uchar i;
    scl=1;
    delayus();
    while((sda=1)&&(i<255))
                i++;
    scl=0;
    delayus();
}
/*---------------------------------------------------------------
                 写一个字节,无返回值,需输入一个字节值
----------------------------------------------------------------*/
void write_byte(uchar byte)
{
    uchar i,temp;
    temp=by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us();
                                sda=CY;
                                delayus();
                                scl=1;
                                delayus();
    }
    scl=0;
    delayus();
    sda=1;
    delayus();
}
/*---------------------------------------------------------------
                 读一个字节函数,有返回值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j,k;
                scl=0;
                delayus();
                sda=1;
                delayus();
                for(i=0;i<8;i++)
                {
                                delayus();
                                scl=1;
                delayus();
                if(sda==1)
                {
                                j=1;
                }
                else j=0;
                k=(k<< 1)|j;
                scl=0;
                }
                delayus();
                return k;
}
/*---------------------------------------------------------------
                有关PCA9685模块的函数
----------------------------------------------------------------*/
/*---------------------------------------------------------------
                向PCA9685里写地址,数据
----------------------------------------------------------------*/
void PCA9685_write(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PCA9685_adrr);        //PCA9685的片选地址
                ACK();
                write_byte(address);  //写地址控制字节
                ACK();
                write_byte(date);          //写数据
                ACK();
                stop();
}
/*---------------------------------------------------------------
            从PCA9685里的地址值中读数据(有返回值)
----------------------------------------------------------------*/
uchar PCA9685_rea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PCA9685_adrr); //PCA9685的片选地址
                ACK();
                write_byte(address);
                ACK();
                start();
                write_byte(PCA9685_adrr|0x01);        //地址的第八位控制数据流方向,就是写或读
                ACK();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
                        PCA9685复位
----------------------------------------------------------------*/
void reset(void)
{
                PCA9685_write(PCA9685_MODE1,0x0);
}

void begin(void)
{
                reset();
}
/*---------------------------------------------------------------
                                        PCA9685修改频率函数
----------------------------------------------------------------*/
void setPWMFreq(float freq)
{
                uint prescale,oldmode,newmode;
                float prescaleval;
                freq *= 0.92;  // Correct for overshoot in the frequency setting
                prescaleval = 25000000;
                prescaleval /= 4096;
                prescaleval /= freq;
                prescaleval -= 1;
                prescale = floor(prescaleval + 0.5);

                oldmode = PCA9685_read(PCA9685_MODE1);
                newmode = (oldmode&0x7F) | 0x10; // sleep
                PCA9685_write(PCA9685_MODE1, newmode); // go to sleep
                PCA9685_write(PCA9685_PRESCALE, prescale); // set the prescaler
                PCA9685_write(PCA9685_MODE1, oldmode);
                delayms(2);
                PCA9685_write(PCA9685_MODE1, oldmode | 0xa1);
}
/*---------------------------------------------------------------
                                PCA9685修改角度函数
num:舵机PWM输出引脚0~15,on:PWM上升计数值0~4096,off:PWM下降计数值0~4096
一个PWM周期分成4096份,由0开始+1计数,计到on时跳变为高电平,继续计数到off时
跳变为低电平,直到计满4096重新开始。所以当on不等于0时可作延时,当on等于0时,
off/4096的值就是PWM的占空比。
----------------------------------------------------------------*/
void setPWM(uint num, uint on, uint off)
{
                PCA9685_write(LED0_ON_L+4*num,on);
                PCA9685_write(LED0_ON_H+4*num,on>>8);
                PCA9685_write(LED0_OFF_L+4*num,off);
                PCA9685_write(LED0_OFF_H+4*num,off>>8);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min;
                      min=200;

                      begin();
                setPWMFreq(50);
                //例如要求舵机转到60度,这么算,
                //60度对应的脉宽=0.5ms+(60/180)*(2.5ms-0.5ms)=1.1666ms
                //利用占空比=1.1666ms/20ms=off/4096,off=239,50hz对应周期20ms
                //setPWM(num,0,239);;;;当然也可以利用SERVO000和SERVO180计算
                      setPWM(0, 0, 200);//第0路舵机转到最小角度
        setPWM(0, 0, 200);//第0路舵机转到最小角度
        setPWM(1, 0, 150);//第0路舵机转到最小角度
        setPWM(2, 0, 200);//第0路舵机转到最小角度
        setPWM(3, 0, 250);//第0路舵机转到最小角度
        setPWM(4, 0, 300);//第0路舵机转到最小角度
        setPWM(5, 0, 350);//第0路舵机转到最小角度
                while(1)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while(!KEY1);
                                                                                           if(min<500)
                                                                                                   min=min+50;
                                                                                                 else
                                                                                                   min=500;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while(!KEY2);
                                                                                           if(min>150)
                                                                                                   min=min-50;
                                                                                                 else
                                                                                                   min=150;

                                                                                }
                                                                                 setPWM(0, 0, SERVO000);//第0路舵机转到最小角度

//                                setPWM(0, 0, SERVOMIN);//第0路舵机转到最小角度
//                                setPWM(1, 0, SERVO000);//第1路舵机转到0角度
//                                setPWM(15, 0, 2000);
                               delayms(1500);
//                                setPWM(0, 0, SERVOMAX);
                     setPWM(0, 0, SERVO180);
                               delayms(1500);
                                                                }

}

网友A:
想问一下贴主是怎么接线的呢?

网友B(2018-08-30):
这个如何与51单片机接线

网友C(2018-10-27):
没接线完全看不懂

网友D(2019-02-24):
112.                 IIC总线应答信号函数

113.----------------------------------------------------------------*/

114.void ACK()

115.{

116.    uchar i;

117.    scl=1;

118.    delayus();

119.    while((sda=1)&&(i<255))

120.                i++;

121.    scl=0;

122.    delayus();

123.}/            这个函数里面的 i 为什么没赋值呢?

273.        setPWM(0, 0, 200);//第0路舵机转到最小角度

274.        setPWM(1, 0, 150);//第1路舵机转到最小角度

275.        setPWM(2, 0, 200);//第2路舵机转到最小角度

276.        setPWM(3, 0, 250);//第3路舵机转到最小角度

277.        setPWM(4, 0, 300);//第4路舵机转到最小角度

278.        setPWM(5, 0, 350);//第5路舵机转到最小角度
为什么同样是最小角度,最后一位off值不一样呢?

网友E(2019-04-02):
大佬,请教一下如何将两个pca9685舵机控制器连接在一起当整体使用呢?

网友F:
程序很好备注能不能更详细呀

网友G(2020-05-19):
脉宽计数值 130到 520 是为什么啊

网友H:
能不能把接线图放上来啊?

网友I(2022-02-01):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贴主是怎么接线的呢?

13、14行就是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