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C SR501 人体感应模块是不是必须往里面写程序啊

楼主(2018-07-13):
我按照这个图纸焊接了一个电路  但是灯一直亮啊

楼主:
我没有往里面写程序

网友A:
不用写程序,可以通过上面的电位器调节灵敏度和输出电平持续时间,你一直亮可能是因为灵敏度太高或者持续时间太长。也有可能是你一直在旁边被感应到了!

网友B:
这是不用写程序的,仔细检查电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用写程序的,仔细检查电路吧

看了一下电路,把跳线帽跳一下就可以,不用改变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