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装基于stm32的keil5我需要下载什么东西

楼主(2018-07-13):
请问安装基于stm32的keil5我需要下载什么东西

网友A:
安装相关型号包如图,下载J link 或者stk下载驱动

网友B:
我这有Keil4的安装说明

网友C(2018-09-19):
有没有下载驱动的链接啊

网友D:
只需要下载KEIL5就行

网友E:
下载KEIL5软件和相应的芯片支持包

网友F:
https://www.keil.com/download/product/
这个网址进去下吧,看你芯片是哪个型号,再决定下哪个版本吧

网友G:
stm32的packs安装包以及CubeX还有相应芯片的库文件

网友H:
keil4,keil5都行,最好下载些视频看一下,教学视频

网友I:
下载安装包后进入file找到lience复制一串英文字母到注册机,将得到的字母放进keil5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