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lcd12864的型号问题

楼主(2018-07-13):
新人求助
自己在X宝上买的12864模块,但是没有任何教程说明书
管脚的标号也没有,想确认一下自己的芯片管脚标号
有没有大神来帮帮忙!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A:
这个是3d打印机的lcd12864液晶显示屏主板控制模块

网友B:
记住,说明书是产品的一部分,没有它说明产品不全、

网友C:
引脚 名称    说明
1   VSS      GND(0V)
2   VDD    Supply voltage for logic (+5v)
3   VO     Supply  voltage  For  LCD (悬空)
4   RS (CS)     H: Data L: Instruction code
5   R/W (SID)   H: Read L: Write
6   E  (SCLK)   Enable signal
7   DB0    数据0
8   DB1    数据1
9   DB2    数据2
10  DB3    数据3
11  DB4    数据4
12  DB5    数据5
13  DB6    数据6
14  DB7    数据7
15  PSB    H: Parallel mode  L: Serial mode
16  NC     空脚
17  /RST   Reset signal 低电平有效
18  VEE    Negative
19  LEDA   背光源正极(LED+5V)
20  LEDK   背光源负极(LED-OV

一种不带中文字库

引脚 名称    说明
1   VSS      GND(0V)
2   VDD    Supply voltage for logic (+5v)
3   VO     Supply  voltage  For  LCD (悬空)
4   RS (CS)     H: Data L: Instruction code
5   R/W (SID)   H: Read L: Write
6   E  (SCLK)   Enable signal
7   DB0    数据0
8   DB1    数据1
9   DB2    数据2
10  DB3    数据3
11  DB4    数据4
12  DB5    数据5
13  DB6    数据6
14  DB7    数据7
15  CS1    片选1
16  CS2    片选2
17  /RST   Reset signal 低电平有效
18  VEE    Negative
19  LEDA   背光源正极(LED+5V)
20  LEDK   背光源负极(LED-OV

网友A:
3d打印机的lcd12864液晶显示屏主板控制模块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3d打印机的lcd12864液晶显示屏主板控制模块

那这个怎么接入我 的51单片机呢

网友A:
12864液晶模块,已经使用串口通讯模式

你可以用这程序
lcd12864以串行的方式进行通信的单片机源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7929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