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按一下,数码管数值加一,加到20自动清零 单片机keil码咋写?

楼主(2018-07-13):
请问这个图按键按一下,数码管数值加一,加到20自动清零。的keil码怎么写?

网友A:
同样求代码

网友B:
#include <reg51.h>//此文件中定义了51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sbit key1 = P3^7;
unsigned char cnt;
bit  flag=0;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void main()
{
        cnt=0;
    while(1)
    {
      if (flag==0)
      {
        if(key1 == 0)                //key is press?
        {
            delay10ms(2);         //消除抖动
            if(key1 == 0)        //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flag=1;
                cnt++;
                if (cnt>=20)
                {
                        cnt=0;
                }
            }
        }

      }
      else if (key1!=0)
      {
               flag=0;
      }

    }
}

网友C:
要用到数组编码

网友D:
模拟图

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include //此文件中定义了51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sbit key1 = P3^7;
unsigned char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