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DS1302读数不对怎么破?

楼主(2018-07-14):
各位大神  小弟最近在学习DS1302和12864时遇到一个问题实在解决不了  经过测试12864能够正常使用  但是1302读数却不对 转换成十进制数 显示的第一秒是1 第二秒是0  第三秒是3  第四秒是0然后我又将二进制代码显示在12864上  第一秒是00000001  第二秒是00000000 第三秒是00000011  第四秒是00000000  所以我怀疑是1302根本就没读对 然后换了个1302芯片  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查了半天资料  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  万分感谢  以下是代码

这是1302的驱动
/*
********************************************************************************
**
**写一个字节
********************************************************************************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nsigned  char temp)
{
        uchar i;
        for (i=0;i<8;i++)
        {
                SCK=0;
                SDA=temp&0x01;
                temp>>=1;
                SCK=1;
        }
}

/*
********************************************************************************
** 写入DS1302
********************************************************************************
*/

void Write_Ds1302( uchar address,uchar dat )
{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发送地址
        Write_Ds1302_Byte(dat);                //发送数据
        RST=0
}

/*
********************************************************************************
**
** 读数据
********************************************************************************
*/

uchar Read_Ds1302 ( uchar address )
{
        uchar i,temp=0x00;
        RST=0;
        _nop_();
        _nop_();
        SCK=0;
        _nop_();
        _nop_();
        RST=1;
        _nop_();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_nop_();
        _nop_();
        for (i=0;i<8;i++)
        {
                temp>>=1;
                _nop_();

                SCK=0;
                _nop_();

                if(SDA)
                        temp|=0x80;
                                //óòòÆò»Î»

                SCK=1;
        }
        RST=0;
        _nop_();
        _nop_();

        SCK=1;
        _nop_();
        _nop_();

        SDA=1;
        _nop_();
        _nop_();
        return (temp);
}
void Set_RTC(void)                    //设定日历
{
        uchar i,tmp;
        for(i=0;i<7;i++)
        {       //BCD处理
                tmp=l_tmpdate[i]/10;
                l_tmpdate[i]=l_tmpdate[i]%10;
                l_tmpdate[i]=l_tmpdate[i]+tmp*16;
        }
        Write_Ds1302(0x8E,0X00);

        for(i=0;i<7;i++)                //7次写入  秒分时日月周年
        {
                  Write_Ds1302(write_rtc_address[i],l_tmpdate[i]);

         }
         Write_Ds1302(0x8E,0x80);
}
/*
********************************************************************************
*
** 读时钟数据
********************************************************************************
*/

void Read_RTC(void
{
        uchar i,*p;
        p=read_rtc_address
        for(i=0;i<7;i++)                    //7次读取 秒分时日月周年
        {
                l_tmpdate[i]=Read_Ds1302(*p);
                p++;
        }
}

这是各种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RS=P3^1;
sbit LCD_RW=P3^6;
sbit LCD_E=P3^5;

//1302管脚定义
sbit SCK=P3^4;
sbit SDA=P3^3;
sbit RST=P3^2;
code uchar table1[]={"2018年07月12日"};
code uchar table2[]={"  21: 45: 45"};
code uchar table3[]={"星期四 ,28.9℃"};
code uchar table4[][7]={"一","二","三","四","五","六","日"};
code uchar table5[][2]={"-","."};
code uchar num_tab[][10]={"0","1","2","3","4","5","6","7","8","9"};
code uchar write_rtc_address[7]={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1302写入地址
code uchar read_rtc_address[7]={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1302读取地址
uchar l_tmpdate[7]={0,0,23,3,8,11,20};//秒分时日月周年2011-07-14 12:00:00
uchar l_tmpdisplay[8];

这是main函数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fin.h"
#include "lcd.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18b02.h"

void main()
{
        uint i=0,j=0;
        delay(400);

        LED_init();
        Set_RTC();

                LED_wldate(0,0,table1);
                LED_wldate(1,0,table2);
                LED_wldate(2,0,table3);
                LED_wldate(3,0,table4);
        delay(1000);
        LED_wshi(23);
        LED_wfen(23);
        LED_wmiao(23);
        LED_wnian(23);
        LED_wyue(23);
        LED_wri(23);
        LED_wday(0);

        while(1)

        {

                Read_RTC();
                //显示秒的个位
        /*        setpos(1,5);
    j=l_tmpdate[0]%16;

                LED_wldate(1,5,num_tab[j]);*/
                //显示秒的二进制
                for(i=0;i<8;i++)
                {
                        j=l_tmpdate[0]&0x01;
                        l_tmpdate[0]>>=1;
                        setpos(3,7-i);
                        delay(2);
                        LED_wdate(j+0x30);
                        delay(2);
                }

                delay(5);

        }

}

这是12864驱动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11;j++);
}

void LED_wcmd(uchar cmd)
{
        LCD_RS=0;
        delay(1);
        LCD_RW=0;
        delay(1);
        LCD_E=1;
        delay(1);
        P2=cmd;
        delay(1);
        LCD_E=0;
        delay(1);
}

void LED_wdate(uchar date)
{
        LCD_RS=1;
        delay(1);
        LCD_RW=0;
        delay(1);
        LCD_E=1;
        delay(1);
        P2=date;
        delay(1);
        LCD_E=0;
        delay(1);
}
void set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x1;
        switch (x)
        {
                case 0:x1=0x80;break;
                case 1:x1=0x90;break;
                case 2:x1=0x88;break;
                case 3:x1=0x98;break;
        }
        x1=x1+y;
        LED_wcmd(x1);
}

void LED_wldate(uchar x,uchar y,uchar code *date)
{
        uchar i=0;
        setpos(x,y);
        while(date[i]>=0x20)
        {
                LED_wdate(date[i]);
                delay(3)        ;
                i++;

        }
}
        void LED_wday(uchar x)
{
        uchar i=0;
        setpos(2,2);
        while(table4[x][i]>=0x20)
        {
                LED_wdate(table4[x][i]);
                delay(3)        ;
                i++;

        }
}
void LED_init()
{
        LED_wcmd(0x30);
        delay (5);

        LED_wcmd(0x0c);
        delay (5);
        LED_wcmd(0x01);
        delay (5);
        LED_wcmd(0x06);
        delay (5);

        delay (5);

        delay (5);
}
void LED_wmiao(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setpos(1,5);
        LED_wdate(shi+0x30);
        LED_wdate(ge+0x30);
}
void LED_wfen(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setpos(1,3);
        LED_wdate(shi+0x30);
        LED_wdate(ge+0x30);
}
void LED_wshi(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setpos(1,1);
        LED_wdate(shi+0x30);

        LED_wdate(ge+0x30);
}
void LED_wnian(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setpos(0,1);
        LED_wdate(shi+0x30);

        LED_wdate(ge+0x30);
}
void LED_wyue(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setpos(0,3);
        LED_wdate(shi+0x30);

        LED_wdate(ge+0x30);
}
void LED_wri(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setpos(0,5);
        LED_wdate(shi+0x30);

        LED_wdate(ge+0x30);
}

这是代码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在1302的三个引脚上加上10K的上啦电阻就OK了(手头没有电阻  我是直接接在51单片机的P0口上了)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DS1302和DS1307以及DS12C887哪一个在程序编写上更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DS1302和DS1307以及DS12C887哪一个在程序编写上更好用啊

1307没用过,12c887功能比较强,因此初始化的时候操作的寄存器比1302多,但也就多几行代码,1302读的数据是bcd码,需要经过转换才能使用,而12c887不要转换,其实转换也就是几行代码的问题,因此从编程角度讲,两个都差不多,但是从硬件角度,个人感觉1302没有12887好搞,上面我说的问题我鼓捣了两天才搞定,但是1302是串口通讯不得不说,非常节省io口,我也是初学,这些是我的一些见解,不对勿喷

网友A:
引用 楼主:
1307没用过,12c887功能比较强,因此初始化的时候操作的寄存器比1302多,但也就多几行代码,1302读的数据 ...

但是我觉得DS12C887的引脚实在是太多了,想问一下那AD0~7的引脚有没有可能通过某种芯片减少对IO的占用啊?
另外想求一份DS12C887的操作函数,不知可否呀>v<
今天偶然看见有一个HT1380据说和DS1302是一样的引脚定义,操作函数可以通用,楼主试过这款芯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