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PIC单片机RA4端口控制问题

楼主(2018-07-14):
主函数设置:
    TRISA=0x00;
    TRISC=0xF0;
    TRISB=0xFF;
    PORTA=0x00;
    PORTB=0x00;
    PORTC=0x00;
    ADCON0=0x00;
    ADCON1=0x06;

控制是:
if(RB4==0)
    {
            RA3=1;
    }
   if(RB4==1)
    {
            RA3=0;
    }
   if(RB3==0)
    {
            RA4=1;
    }
   if(RB3==1)
    {
            RA4=0;
    }
RA4端口已上拉一个2K电阻,请问:我这个程序为何控制RA4输出时会出错?而我将RA3改为RC3就成功,???是否RA4端口还要设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