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5的黑色背景代码配色方案global.prop文件下载

楼主(2018-07-14):
------------------------------------
1、找到安装Keil路径;
2、在UV4目录下的global.prop文件;
3、替换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
# properties for all file types
indent.automatic=1
virtual.space=0
view.whitespace=0
view.endofline=0
code.page=0
caretline.visible=0
highlight.matchingbraces=1
print.syntax.coloring=1
use.tab.color=1
create.backup.files=0
auto.load.ext.modfiles=0
save.prj.before.dbg=0
save.files.before.dbg=0
function.scanner.project=1
function.scanner.files=1
function.scanner.modules=1

# properties for c/cpp files
syntax.colouring.cpp=1
use.tab.cpp=0
tabsize.cpp=2
line.margin.visible.cpp=1
fold.cpp=1
monospaced.font.cpp=1

# properties for asm files
syntax.colouring.asm=1
use.tab.asm=0
tabsize.asm=4
line.margin.visible.asm=1
monospaced.font.asm=1

# properties for other files
use.tabs=0
tabsize=4
line.margin.visible.txt=0
monospaced.font.txt=1

# setting for code completion and syntax check
cc.autolist=1
cc.highlightsyntax=1
cc.showparameters=1
cc.triggerlist=0
cc.triggernumchars=3
cc.enter.as.fillup=0

# autosave for editor files
autosave=0
autosave.interval=5

# vertical edge at right margin
edge.mode=0
edge.column=80

# Specification for text selection and caret line
selection.fore=#000000
selection.back=#FFFFFF
caret.fore=#D8D8D8
caret.back=#3E3E3E

# Color for vertical edge
edge.colour=#66FAFA

# C/C++ Editor files
template.cpp="#define","#define |";"#if","#if |\r\n\r\n#endif";\\
    "#include","#include ";"Header","// Header:\r\n// File Name: |\r\n// Author:\r\n// Date:\r\n";\\
    "continue","continue;";"do","do\r\n{\r\n\t// TODO: enter the block content here\r\n\t\r\n\t|\r\n} while ();\r\n";\\
    "enum","enum |\r\n{\r\n\t\r\n};\r\n";"for","for(|;;)\r\n{\r\n}";\\
    "fpointer_type","typedef int (* |F)();\r\n";"function","void function(|)\r\n{\r\n\r\n}\r\n";\\
    "if","if (|)";"ifelse","if (|)\r\n{\r\n}\r\nelse\r\n{\r\n}";\\
    "struct","struct | \r\n{\r\n\r\n};\r\n";"switch","switch (|)\r\n{\r\n\tcase:\r\n\t\tbreak;\r\n\tcase:\r\n\t\tbreak;\r\n\tdefault:\r\n\t\tbreak;\r\n}";\\
    "void","void | ();\r\n";"while","while (|)\r\n{\r\n}";\\

font.monospace.cpp=Consolas
style.cpp.32=font:Consolas,size:12,fore:#CFCFCF,back:#2F2F2F
style.cpp.4=font:Consolas,size:12,fore:#FF2291,back:#2F2F2F
style.cpp.10=font:Consolas,size:12,fore:#0098E1,back:#2F2F2F
style.cpp.1=font:Consolas,size:12,fore:#8080FF,back:#2F2F2F
style.cpp.2=font:Consolas,size:12,fore:#7F7F7F,back:#2F2F2F
style.cpp.5=font:Consolas,size:12,fore:#FF00FF,back:#2F2F2F,italics
style.cpp.6=font:Consolas,size:12,fore:#80FF80,back:#2F2F2F
style.cpp.11=font:Consolas,size:12,fore:#FFFFFF,back:#2F2F2F
style.cpp.9=font:Consolas,size:12,fore:#FF8080,back:#2F2F2F
style.cpp.7=font:Consolas,size:12,fore:#FF0080,back:#2F2F2F
style.cpp.34=font:Consolas,size:12,fore:#500000,back:#20FFFF
style.cpp.35=font:Consolas,size:12,fore:#FF0000,back:#FFFFFF
style.cpp.16=font:Consolas,size:12,fore:#D9006C,back:#FFFFFF
style.cpp.12=font:Consolas,size:12,fore:#000000,back:#E0C0E0

# Asm Editor files
font.monospace.asm=Courier New
style.asm.32=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FFFFFF,back:#2F2F2F
style.asm.1=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808040,back:#2F2F2F
style.asm.2=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D56A00,back:#2F2F2F
style.asm.3=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FF8040,back:#2F2F2F
style.asm.4=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FFFFFF,back:#2F2F2F
style.asm.5=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FFFFFF,back:#2F2F2F
style.asm.6=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FFFF80,back:#2F2F2F
style.asm.7=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FFFF80,back:#2F2F2F
style.asm.9=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80FFFF,back:#2F2F2F
style.asm.10=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80FFFF,back:#2F2F2F
style.asm.11=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7F00,back:#2F2F2F
style.asm.12=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FF80FF,back:#2F2F2F
style.asm.8=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46AA03,back:#2F2F2F

# Editor Text files
font.monospace.txt=Courier New
style.txt.32=font:Verdana,size:10,fore:#FFFFFF,back:#2F2F2F

网友A:
下载积分不够,能分享下吗,BYS9588@126.com

网友B:
没用,最后全部变黑

网友C(2018-08-27):
很棒,很好看,谢谢分享

网友D:
下载了试试,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D:
无需下载,复制代码,粘贴到修改哪个文件就好了。

网友E(2019-05-07):
引用 网友D:
无需下载,复制代码,粘贴到修改哪个文件就好了。

感谢大佬

网友F(2019-08-28):
引用 网友B:
没用,最后全部变黑

我也是

网友G:
到底可不可以用

网友H(2019-11-11):
lz牛逼 这个配色贼好看

网友I(2024-10-24):
谢谢,非常好看

网友J:
vs code了解一下,vs code安装一个插件eide,就可以建工程了,可以编译、仿真、烧录,也可以安装keil助手,直接打开keil的工程,keil就只用来建工程,vs code可以调用keil进行编译,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