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计算器设计源程序

楼主(2018-07-14):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rw=P2^5;
sbit rs=P2^6;
sbit e=P2^7;
sbit led=P3^7;

uint8 key,num,ei,eii,p;
uint8 fuhao;//定义具体的那个符号,是加减还是乘除。
uint8 flag;        //定义有没有按下符号键,这个是统称
long a,b,c,d;        //定义运算数据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及等于的数变量
uint8 k; //定义小数点后面显示的位数

uint8 dat1[]={1,2,3,0x2b-0x30, 4,5,6,0x2d-0x30, 7,8,9,0x2a-0x30,
                                                                        0,0x01-0x30,0x3d-0x30,0x2b-0x30 };//保存显示的数据
uint8 dat2[]="9999 revo rewsna";
uint8 dat3[]="Hi welcome into";
uint8 dat4[]="counter by yumo";
void delay(uint16 i)
{
        while(i--);
}
void lcdwrc(uint8 c)//写入命令
{
        delay(1000);
        rs=0;//选择发送命令
        rw=0;//选择写入
        e=0;//使能

        P0=c;//放入命令
        e=1;//写时序
        delay(1000);//保持时间
        e=0;
}
void lcdwrd(uint8 dat)//写入数据
{
        delay(1000);
        rs=1;//选择输入数据
        rw=0;//选择写入
        e=0;

        P0=dat;//写入数据
        e=1;//写入时序
        delay(1000);
        e=0;
        rs=0;
}

void lcdinit()//LCD初始化
{
        delay(1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lcdwrc(0x08);
        lcdwrc(0x01);
        lcdwrc(0x06);
        lcdwrc(0x0c);
        key=0;
        num=0;
        flag=0;
        fuhao=0;
        a=0;
        b=0;
        c=0;
        d=0;
        led=0;
}

show()
{
        for(eii=0;eii<15;eii++)
        {

                lcdwrd(dat3[eii]);
        }
        lcdwrc(0xc0);//写命令函数使其到第二行第一个字符
        for(p=0;p<15;p++)
        {

                lcdwrd(dat4[p]);
        }
        return 1;
}
void keyscan()
{
        P1=0xfe;   //令第一行为0,然后判断是哪一列按下
        if(P1!=0xfe)
        {
                delay(1000);
                if(P1!=0xfe)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0;break;          //1
                                case 0xd0: num=1;break;          //2
                                case 0xb0: num=2;break;          //3
                                case 0x70: num=3;break;          //加
                        }
                }
                while(P1!=0xfe);
                if(num==0||num==1||num==2)         //确认第一行的数1,2,3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
                        else
                        {
                                led=1;
                                delay(1000);
                                led=0;
                                delay(1000);
                                led=1;
                                b=b*10+dat1[num];
                        }
                }
                if(num==3)
                {
                        led=0;
                        flag=1;
                        fuhao=1;//加号+
                }
                lcdwrd(0x30+dat1[num]);
        }

        P1=0xfd;                                //令第二行为0,判断是哪一列按下
        if(P1!=0xfd)
        {
                delay(1000);
                if(P1!=0xfd)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4;break;          //4
                                case 0xd0: num=5;break;          //5
                                case 0xb0: num=6;break;          //6
                                case 0x70: num=7;break;          //减—
                        }
                }
                while(P1!=0xfd);
                if(num==4||num==5||num==6)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
                        else
                        {
                                led=1;
                                b=b*10+dat1[num];
                        }
                }
                else
                {
                        led=0;
                        flag=1;
                        fuhao=2;//带表减号
                }
                lcdwrd(0x30+dat1[num]);
        }

        P1=0xfb;                 //令第三行为0,判断哪一列按下
        if(P1!=0xfb)
        {
                delay(1000);
                if(P1!=0xfb)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8;break;          //7
                                case 0xd0: num=9;break;          //8
                                case 0xb0: num=10;break;  //9
                                case 0x70: num=11;break;  //乘*
                        }
                }
                while(P1!=0xfb);
                if(num==8||num==9||num==10)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
                        else
                        {
                                led=1;
                                b=b*10+dat1[num];
                        }
                }
                else
                {
                        led=0;
                        flag=1;
                        fuhao=3;//带表乘号*
                }
                lcdwrd(0x30+dat1[num]);
        }

        P1=0xf7;                 //令第四行为0,判断哪一列按下
        if(P1!=0xf7)
        {
                delay(1000);
                if(P1!=0xf7)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12;break;  //0
                                case 0xd0: num=13;break;  //清除rst
                                case 0xb0: num=14;break;  //等号=
                                case 0x70: num=15;break;  //除/
                        }
                }
                while(P1!=0xf7);
                switch(num)
                {
                        case 12: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lcdwrd(0x30);
                                        }
                                        else
                                        {
                                                led=1;
                                                b=b*10+dat1[num];
                                                lcdwrd(0x30);
                                        }
                                        break;
                        case 13:
                                        lcdwrc(0x01);        //清屏指令
                                        a=0;
                                        b=0;
                            c=0;
                                        flag=0;
                                        fuhao=0;
                                        break;
                        case 15:

                                        led=0;
                                        flag=1;
                                        fuhao=4;
                                        lcdwrd(0x2f);//除号/
                                        break;
                        case 14:                                         //如果是等于号
                                        if(fuhao==1)//加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a+b;

                                                if(c==0)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
                                                        lcdwrd(0x30);
                                                }
                                                while((c!=0)&&(c<=9999))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if(c>9999)
                                                {
                                                        for(ei=0;ei<=16;ei++)
                                                        {
                                                                lcdwrd(dat2[ei]);
                                                        }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c=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2)   //减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if(a>b)
                                                        c=a-b;
                                                else
                                                        c=b-a;

                                                if((c==0))//此语句位置影响显示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
                                                        lcdwrd(0x30);
                                                }
                                                while((c!=0)&&(c<=9999))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if(c>9999)
                                                {
                                                        for(ei=0;ei<=16;ei++)
                                                        {
                                                                lcdwrd(dat2[ei]);
                                                        }
                                                }
                                                if(a<b)        lcdwrd(0x2d); //显示-号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3)//乘法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a*b;
                                                while((c!=0)&(c<=9999))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if (c>9999)
                                                {
                                                        for(ei=0;ei<=16;ei++)
                                                        {
                                                                lcdwrd(dat2[ei]);
                                                        }
                                                }
                                                if(a==0||b==0)
                                                {
                                                        lcdwrd(0x30);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4)//除法
                                        {
                                                k=0;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long)(((float)a/b)*10000);//强制转换为long。
                                                while((c!=0)&&(c<=99990000))         //一位一位显示
                                                {
                                                        k++;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if(k==4)//结果保留四位有效数字
                                                        {
                                                                lcdwrd(0x2e);//显示一个点
                                                                //k=0;//倘若K=0,那么每隔三位就有一个小数点,计算器上的逗号就是这个原理。
                                                        }
                                                }
                                                if(c>99990000)
                                                {
                                                        for(ei=0;ei<=16;ei++)
                                                        {
                                                                lcdwrd(dat2[ei]);
                                                        }
                                                }
                                                if(0<(a/b)<0.1001)
                                                {
                                                        //lcdwrd(0x2e);

                                                }
                                                if((a/b)<1)          //如果a比b小的话那么除的结果最高位是0
                                                {
                                                        lcdwrd(0x30);
                                                }
                                                if(b==0)//检错因为除数不能为0,否则就显示ERROR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
                                                        lcdwrd(0x52);
                                                        lcdwrd(0x4f);
                                                        lcdwrd(0x52);
                                                        lcdwrd(0x52);
                                                        lcdwrd(0x45);
                                                }
                                                lcdwrd(0x3d); //显示等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break;
                }
        }
}
void main()
{
        lcdinit();
        show();//个性化界面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A(2019-11-16):
谢谢楼主,很有借鉴作用,特别是除法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