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stm32f103+nrf24l01无线发送消息 电脑通过USB转24l01接收

楼主(2018-07-14):
各位大哥谁能帮忙解答一下!
我这有stm32f103单片机,nrf24l01无线模块和USB转24l01模块
想让32单片机基于nrf24l01无线发送消息       电脑通过USB转24l01接收并显示出来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用什么上位机应该用什么编,可不可以用C#编
能不能告知一下具体思路    多谢

网友A:
额,串口通信,应该不用管底层的。这样的一般网上有底层的串口接收模板程序,你只要做UI就可以的。你可以去找一下

网友B:
随便哪个都能编啊都USB了,开个串口不就得了,简单的就VB编,网上随便下一个DOME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串口通信,应该不用管底层的。这样的一般网上有底层的串口接收模板程序,你只要做UI就可以的。你可以去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哪个都能编啊都USB了,开个串口不就得了,简单的就VB编,网上随便下一个DOME都可以

谢谢!

网友C(2019-12-11):
弄出来了吗,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