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回收电机+超声波程序 (stm32f103rc)很简单的

楼主(2018-07-14):
现有回收电机程序和超声波测距程序
想把两个程序合成一个程序
具体功能是两个超声波模块 一个模块被挡住电机转动 另一个被挡住电机停止转动 并可以发送相关信息
求帮助!!!
万分感谢!!!

楼主:
有人看见吗???

楼主:
有51的吗 那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程序,还有 51 的,没法直接合并

我已经开始合并了 但是有好多问题 能帮我一下吗???

网友B:
有51的吗

网友C(2018-08-13):
楼主我编译了一下电机的Keil工程,出现了如下错误:
.\STM32_OLED.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elay_us (referred from ultrasonicwave.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Finished: 1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STM32_OLED.axf" - 1 Error(s), 3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这个错误是delay_us这个函数体没有定义造成的,发现你是注释了void delay_us(u32 nus)这个函数,把注释去掉,然后检查一下SYSTEM_SUPPORT_OS这个宏有没有定义,没有定义的话,定义一下,示例代码如下:
#define SYSTEM_SUPPORT_OS   1
#if SYSTEM_SUPPORT_OS
void delay_us(u32 nus)
{
}
然后重新编译就通过了: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5272 RO-data=880 RW-data=316 ZI-data=900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STM32_OLED.axf" - 0 Error(s), 4 Warning(s).

网友D:
用51实现不太好操作 程序不是太好合并 你用stm32的试一下

网友E:
超声波可以用stm32写。就是输入捕获,然后用哪个调用的式子,就行了,式子可以百度,然后把两个合起来就很简单了、

网友E:
如果你要stm32的程序我可以给你发一份,或者上传一份

网友F:
先开始学51单片机吧 。容易入门

楼主(2019-01-11):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编译了一下电机的Keil工程,出现了如下错误:
.\STM32_OLED.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

厉害厉害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要stm32的程序我可以给你发一份,或者上传一份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