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单片机应该如何入门?

楼主(2018-07-14):
单片机入门应该从哪里着手,求推荐基础的入门书籍或在线教程

网友A:
个人认为学习单片机前应该准备以下知识
1.C语言
2.模电,数电
3.电路原理
单片机是可编程器件,通过计算机语言编程,操作寄存器或者RAM,ROM等区域来控制单片机引脚电平变化。最好先学习单片机汇编语言,有利于对单片机内部结构,操作的理解。
如果认为单纯买块板子,跟着视频写一些程序,看到了一些现象就说学会单片机的想法是错误的。还要学会设计单片机外围电路。其他课程知识依然很重要。不然你按视频做完了,依然只是会写程序,不知道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先学8位的单片机,触类旁通,当需要单片机有更快的速度,更多的功能时,就该考虑32位的了,像stm32就集成了很多外设。

网友B:
入门很容易的。
我的学习过程是这样的:
第一:在网上购买一套单片机开发板,一定要有相关的学习资料——硬件资料、软件资料、学习视频等等,这些东西越多越好。
第二:从资料的第一个内容看起,不要走马观花,一步一步地看和做
第三:看和做过几个例子后,就有点知道了,此时,就可想想——那些例子我可以独立再做一次吗?这些例子可以组合成新的吗?出现一些问题我可以修改调试吗?等等,自己考一下自己。
第四:学习期间,多和高手接触——身边的、网上的,你已经在这里了——看别人的问题、看别人的想法、看别人的解答,这些都是经验哦。
第五:哦,你已经入门了。恭喜!

网友C:
建议先从简单基础的基础知识学习明白其工作原理后,有借鉴的去尝试编写小程序,发掘自己的学习兴趣,之后再进一步的深入去掌握高端的技术和技巧的应用。

网友D:
我也是刚上手,我大一,没有指导老师,周围没有氛围,没有项目,全凭网络和自己摸索,我先在网上买了一块开发板,100多,带了一块光盘,里面是郭天祥的十天学会51单片机,这时候我的c语言还基本是o基础,然后就看郭天祥的视频,一点一点的看,不懂再倒回去看,同时keil上写视频上的小程序,写完下到开发板上看现象,一点一代从点亮一盏灯,到软件延时,按键检测,定时器设置,中断,串口,这些都是单片机基础盖帘,我建议初学先选51上手,它8位,对初学者好上手,渐渐地,你就会发现你会自己分析程序了,会有些想法,想要自己组装硬件,写程序,再看其他单片机也没什么问题了,对硬件底层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了,这时候再到机构去上个培训,往嵌入式发展,前景就很好了

网友E:
买一本郭天祥的51单片机C语言入门学学

网友F:
建议先从简单基础的基础知识学习

网友G:
个人感觉,要想学好单片机,不能只会编程,还要有一定的模数电路知识。学习单片机时用的开发板都是别人给你搭建的,你用它做一个输入输出,这其实很简单,但是学到这一步,你也是只会玩单片机,最多说玩的比较溜,真要想做一个东西,单靠单片机是不行的,还要学会搭建自己的工程。这才是真正的“开发”,而不是“玩开发板”。真的搞硬件的人,必须要掌握一定的电路知识。

网友H:
建议先学习C语言

网友I:
直接实践操作醉容易入门,上淘宝买一块销量较好的开发板,按照里面的例程调试;这种入门比较有趣,也有成就感

网友J:
推荐郭天祥的视频和80C51的开发板

网友K:
建议在淘宝上买块板子,会送视频,就60多块钱,带程序,直接烧录进单片机看到实验现象,多看视频例程,自己动手做,出现问题自己上网查,自己解决问题,每解决一个问题,内心很有成就感,学习的热情就会高。

网友L:
买开发板

网友M:
我感觉学习这个   不光要学习c语言   还要了解一些  数电  模电 的知识 ····

网友N:
先学c语言吧  再看单片机教程 这样慢慢来

网友O:
建议从开发板视频入手,像stm32F4的开发板,对着教程看,刚开始挺困难,做好笔记,不懂得记下来,通过论坛或者QQ群来询问,将寄存器搞明你就入门了。

网友P:
先把数电、模电过一遍,再选个51开发板,慢慢摸索入门了

网友Q:
个人学习的话,建议自己买个单片机玩玩

网友R:
我现在大二,正在入门单片机,从51学起的,看网课在跟着做,很快就上手了。

网友S:
清翔电子

网友T:
我的经验是从晚上买个学习板(我当时买的MSP430,比赛准备),一般淘宝会给很多例程以及学习资料,自己再备上一本单片机原理这种资料书,多敲代码练习就可以了,需要慢慢来,从模仿例程开始,然后自己就可以编程序了,懂得原理很重要!

网友U:
看郭天祥十天学会单片机视频即可

网友U:
学习郭天祥视频即可

网友V:
给你推荐一本书《MCS-51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吴锤红编著

网友V:
给你推荐一本书《mcs-51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吴锤红 编著

网友W:
从最基础的C语言开始入手,找几个例子,弄懂弄通

网友X:
看郭天祥

网友Y:
买开发板,读芯片手册,看厂家例程,自己写程序

网友Y:
买开发板,看芯片手册,读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