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0.96寸液晶图形摸拟钟加摸拟温度计

楼主(2018-07-14):
图片在底部

//A4  SDA
//A5  SCL
//0X57   0X68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DS3231.h>
#include <Wire.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int r,xo,yo,a,b,c,z;//动画变量不能用char型变量无法计算
int sec;//动画变量不能用char型变量无法计算
DS3231 Clock;
bool Century=false;
bool h12;
bool PM;
byte ADay, AHour, AMinute, ASecond, ABits;
bool ADy, A12h, Apm;
int second,minute,hour,date,month,year,DoW;
byte   temperature;//温度

#define OLED_RESET 4
Adafruit_SSD1306 display(OLED_RESET);

#define NUMFLAKES 10
#define XPOS 0
#define YPOS 1
#define DELTAY 2

#define LOGO16_GLCD_HEIGHT 16
#define LOGO16_GLCD_WIDTH  16

#if (SSD1306_LCDHEIGHT != 64)
#error("Height incorrect, please fix Adafruit_SSD1306.h!");
#endif
int x;//动画变量

//显示一个心形
static const uint8_t PROGMEM Heart_16x16[] = {
  0x00,0x00,0x18,0x18,0x3C,0x3C,0x7E,0x7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7F,0xFE,0x3F,0xFC,0x1F,0xF8,0x0F,0xF0,0x07,0xE0,0x03,0xC0,0x00,0x00//未命名文件0
};
static const uint8_t PROGMEM bbjj_16x16[] ={
0x00,0x00,0x23,0xF8,0x12,0x08,0x12,0x08,0x83,0xF8,0x42,0x08,0x42,0x08,0x13,0xF8,
0x10,0x00,0x27,0xFC,0xE4,0xA4,0x24,0xA4,0x24,0xA4,0x24,0xA4,0x2F,0xFE,0x00,0x00,/*"温",0*/

0x01,0x00,0x00,0x80,0x3F,0xFE,0x22,0x20,0x22,0x20,0x3F,0xFC,0x22,0x20,0x22,0x20,
0x23,0xE0,0x20,0x00,0x2F,0xF0,0x24,0x10,0x42,0x20,0x41,0xC0,0x86,0x30,0x38,0x0E,/*"度",1*/
};

void setup()   {
// Serial.begin(115200);
  delay(500);
Wire.begin();
      /*
         //改时间
        Clock.setSecond(10);//Set the second
        Clock.setMinute(40);//Set the minute
        Clock.setHour(1);  //Set the hour
        Clock.setDoW(7);    //Set the day of the week
        Clock.setDate(24);  //Set the date of the month
        Clock.setMonth(6);  //Set the month of the year
        Clock.setYear(18);  //Set the year (Last two digits of the year)
      */
  display.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 0x3C);  // initialize with the I2C addr 0x3D (for the 128x64)
}
void ReadDS3231()//读取时间
{

  second=Clock.getSecond(); //时间
  minute=Clock.getMinute();//时间
  hour=Clock.getHour(h12, PM);//时间
  date=Clock.getDate(); //日期
  month=Clock.getMonth(Century);//日期
  year=Clock.getYear();  //日期
  DoW=Clock.getDoW();//星期

  temperature=Clock.getTemperature();//温度
}
void loop() {
     ReadDS3231();//读取时间

  //1.检测全屏显示(看看有没有大面积坏点)
  display.fillScreen(WHITE);//检测全屏显示(看看有没有大面积坏点)
  display.clearDisplay();   // clears the screen and buffer

/*
   //2.画点 点坐标(10,10)
  display.drawPixel(20, 20, WHITE);// 列127 行63 画点 点坐标

  //3. 画线 从(0,0)到(50,50)
  display.drawLine(20, 25,20,63, WHITE);//(开始列127  开始行63)( 结束列127 结束行63)

  //4.画空心矩形  左上角坐标(x0,y0)  右下角坐标(x1,y1)
  display.drawRect(2,50,10,10,WHITE);//(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列+x  结束大小=行+Y)

  //5.画个实心矩形
  display.fillRect(2,35,10,10,WHITE);//(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列+x  结束大小=行+Y)

   //6.画空心圆
  display.drawCircle(36,50,6,WHITE);//(控制圆心位置列0/127   控制圆心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0+x )

  //7.画实心圆
  display.fillCircle(36,30,6,WHITE);//(控制圆心位置列0/127   控制圆心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0+x )

  //8.画空心三角形
  display.drawTriangle(60,32,45,43,70,43,WHITE);//(控制三角形A点列0/127 行0/63  控制三角形B点列0/127 行0/63 控制三角形C点列0/127 行0/63)

  //9.画实心三角形
  display.fillTriangle(86,32,72,43,100,43,WHITE);//(控制三角形A点列0/127 行0/63  控制三角形B点列0/127 行0/63 控制三角形C点列0/127 行0/63)

  //10.画空心圆角矩形
  display.drawRoundRect(50,17,15,15,2,WHITE);//(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列+x  结束大小=行+Y  控制圆角=+x)

//11.画实心圆角矩形
  display.fillRoundRect(70,17,15,15,2,WHITE);//(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列+x  结束大小=行+Y  控制圆角=+x)

  //12.画心形(自己用取模软件画的)相当于一个任意16X16字
  display.drawBitmap(88,17,Heart_16x16,16,16,WHITE);//(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16  结束大小=16)这里只能是16X16因为是16X16字

//13.显示英文
  display.setTextSize(2);//设置字体大小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设置字体不反白
  display.setCursor(0,0);//列127 行63     坐标
  display.println("bb");

  //14.显示数字变量
  display.setTextSize(2);//设置字体大小
  display.setTextColor(BLACK, WHITE); //设置字体反白
  display.setCursor(30,0);//列127 行63     坐标
  display.println(x);

//15.显示16进制变量
  display.setTextSize(2);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设置字体不反白
  display.setCursor(60,0);//列127 行63     坐标
  display.print("0x");
  display.println(x, HEX);

//16.显示单个文字 就是调用drawBitmap(自己用取模软件取模)相当于一个任意16X16字
  //display.drawBitmap(0,17,Strong_16x16,16,16,BLACK);//可用BLACK黑字在图片上显示(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16  结束大小=16)这里只能是16X16因为是16X16字
  display.drawBitmap(0,17,Strong_16x16,16,16,WHITE);//(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16  结束大小=16)这里只能是16X16因为是16X16字

//17.显示多个文字(在库里面加入一个ShowCN_16方法  为了同时显示多个中文 16X16 ,不然的话 就得一个一个drawBitmap)
  display.ShowCN_16(0,45, bbjj_16x16,sizeof(bbjj_16x16)/32,WHITE);//查找数组法(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
*/
//6.画空心圆
   display.drawCircle(xo,yo,19,WHITE);//(控制圆心位置列0/127   控制圆心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0+x )
   display.drawCircle(xo,yo,25+6,WHITE);//(控制圆心位置列0/127   控制圆心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0+x )
  //7.画实心圆
  display.fillCircle(xo,yo,2,WHITE);//(控制圆心位置列0/127   控制圆心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0+x )
   //不能用char型变量无法计算
  r=17;//指针半径
  xo=80;//圆心坐标x MAX 127
  yo=32;//圆心坐标y  MAX 63
  z=180;//圆
  //second=0;//调整
  // minute=0;//调整
   // hour=0;//调整
  int  hour1=hour;
   if(hour1>12)
{hour1=hour1-12;}
else
{hour1=hour1;}
  a=(second-15)*6;//圆角度360/60
  b=(minute-15)*6;//圆角度360/60
  c=(hour1-15)*30;//圆角度360/12
  //.画一圈实心圆
   int B;
   for(B=0;B<12;B++)//.画一圈实心圆
   {
     int A=B*30;//圆角度
    if(B==0||B==3||B==6||B==9)//跳过这几个点画实心圆
    {}
    else
   {
    display.fillCircle((xo+((r+9)*cos(A*3.14/z))),(yo+((r+9)*sin(A*3.14/z))),1,WHITE);//(控制圆心位置列0/127   控制圆心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0+x )
   }
   }
  //.画sec时针线
   display.drawLine((xo+(r*cos(a*3.14/z))),(yo+(r*sin(a*3.14/z))),xo,yo, WHITE);//(开始列127  开始行63)( 结束列127 结束行63) /////00
  //.画minute时针线
   display.drawLine((xo+((r-2)*cos(b*3.14/z))),(yo+((r-2)*sin(b*3.14/z))),xo,yo, WHITE);//(开始列127  开始行63)( 结束列127 结束行63) /////00
   //.画hour时针线
   display.drawLine((xo+((r-6)*cos(c*3.14/z))),(yo+((r-6)*sin(c*3.14/z))),xo,yo, WHITE);//(开始列127  开始行63)( 结束列127 结束行63) /////00

   //7.画实心圆//.画sec时针线
  display.fillCircle((xo+((r-4)*cos(a*3.14/z))),(yo+((r-4)*sin(a*3.14/z))),2,WHITE);//(控制圆心位置列0/127   控制圆心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0+x )

   //13.显示英文
  display.setTextSize(1);//设置字体大小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设置字体不反白
  display.setCursor(xo-6,yo-29);//列127 行63     坐标
  display.println("12");
  display.setCursor(xo+22,yo-2);//列127 行63     坐标
  display.println("3");
  display.setCursor(xo-2,yo+22);//列127 行63     坐标
  display.println("6");
  display.setCursor(xo-27,yo-3);//列127 行63     坐标
  display.println("9");

// 17.显示多个文字(在库里面加入一个ShowCN_16方法  为了同时显示多个中文 16X16 ,不然的话 就得一个一个drawBitmap)
  display.ShowCN_16(0,40, bbjj_16x16,sizeof(bbjj_16x16)/32,WHITE);//查找数组法(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

  display.setTextSize(3);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

  display.setCursor(0,17);
  display.println((int)temperature);////温度

  display.setTextSize(1);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
   display.setCursor(0,5);
  display.println((int)hour/10);////
   display.setCursor(7,5);
   display.println((int)hour%10);////
   display.setCursor(18,5);
  display.println((int)minute/10);////
   display.setCursor(25,5);
  display.println((int)minute%10);////
  display.setCursor(37,5);
  display.println((int)second/10);////
   display.setCursor(44,5);
  display.println((int)second%10);////

display.drawPixel(15, 6, WHITE);// 列127 行63 画点 点坐标
display.drawPixel(15, 10, WHITE);// 列127 行63 画点 点坐标
display.drawPixel(33, 6, WHITE);// 列127 行63 画点 点坐标
display.drawPixel(33, 10, WHITE);// 列127 行63 画点 点坐标

   //11.画空心圆角矩形
  display.drawRoundRect(37,16,9,30,3,WHITE);//(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列+x  结束大小=行+Y  控制圆角=+x)
  //6.画空心圆
  display.fillCircle(41,50,7,WHITE);//(控制圆心位置列0/127   控制圆心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0+x )
  //5.画个实心矩形
  display.fillRect(39,(16+((60-temperature)/2)),5,30-(((60-temperature)/2)),WHITE);//(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列+x  结束大小=行+Y)//温度

  display.display();

}

楼主:
//A4  SDA
//A5  SCL
//0X57   0X68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DS3231.h>
#include <Wire.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int r,xo,yo,a,b,c,z;//动画变量不能用char型变量无法计算
int sec;//动画变量不能用char型变量无法计算
DS3231 Clock;
bool Century=false;
bool h12;
bool PM;
byte ADay, AHour, AMinute, ASecond, ABits;
bool ADy, A12h, Apm;
int second,minute,hour,date,month,year,DoW;
byte   temperature;//温度

#define OLED_RESET 4
Adafruit_SSD1306 display(OLED_RESET);

#define NUMFLAKES 10
#define XPOS 0
#define YPOS 1
#define DELTAY 2

#define LOGO16_GLCD_HEIGHT 16
#define LOGO16_GLCD_WIDTH  16

#if (SSD1306_LCDHEIGHT != 64)
#error("Height incorrect, please fix Adafruit_SSD1306.h!");
#endif
int x;//动画变量

//显示一个心形
static const uint8_t PROGMEM Heart_16x16[] = {
  0x00,0x00,0x18,0x18,0x3C,0x3C,0x7E,0x7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7F,0xFE,0x3F,0xFC,0x1F,0xF8,0x0F,0xF0,0x07,0xE0,0x03,0xC0,0x00,0x00//未命名文件0
};
static const uint8_t PROGMEM bbjj_16x16[] ={
0x00,0x00,0x23,0xF8,0x12,0x08,0x12,0x08,0x83,0xF8,0x42,0x08,0x42,0x08,0x13,0xF8,
0x10,0x00,0x27,0xFC,0xE4,0xA4,0x24,0xA4,0x24,0xA4,0x24,0xA4,0x2F,0xFE,0x00,0x00,/*"温",0*/

0x01,0x00,0x00,0x80,0x3F,0xFE,0x22,0x20,0x22,0x20,0x3F,0xFC,0x22,0x20,0x22,0x20,
0x23,0xE0,0x20,0x00,0x2F,0xF0,0x24,0x10,0x42,0x20,0x41,0xC0,0x86,0x30,0x38,0x0E,/*"度",1*/
};

void setup()   {
// Serial.begin(115200);
  delay(500);
Wire.begin();
      /*
         //改时间
        Clock.setSecond(10);//Set the second
        Clock.setMinute(40);//Set the minute
        Clock.setHour(1);  //Set the hour
        Clock.setDoW(7);    //Set the day of the week
        Clock.setDate(24);  //Set the date of the month
        Clock.setMonth(6);  //Set the month of the year
        Clock.setYear(18);  //Set the year (Last two digits of the year)
      */
  display.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 0x3C);  // initialize with the I2C addr 0x3D (for the 128x64)
}
void ReadDS3231()//读取时间
{

  second=Clock.getSecond(); //时间
  minute=Clock.getMinute();//时间
  hour=Clock.getHour(h12, PM);//时间
  date=Clock.getDate(); //日期
  month=Clock.getMonth(Century);//日期
  year=Clock.getYear();  //日期
  DoW=Clock.getDoW();//星期

  temperature=Clock.getTemperature();//温度
}
void loop() {
     ReadDS3231();//读取时间

  //1.检测全屏显示(看看有没有大面积坏点)
  display.fillScreen(WHITE);//检测全屏显示(看看有没有大面积坏点)
  display.clearDisplay();   // clears the screen and buffer

/*
   //2.画点 点坐标(10,10)
  display.drawPixel(20, 20, WHITE);// 列127 行63 画点 点坐标

  //3. 画线 从(0,0)到(50,50)
  display.drawLine(20, 25,20,63, WHITE);//(开始列127  开始行63)( 结束列127 结束行63)

  //4.画空心矩形  左上角坐标(x0,y0)  右下角坐标(x1,y1)
  display.drawRect(2,50,10,10,WHITE);//(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列+x  结束大小=行+Y)

  //5.画个实心矩形
  display.fillRect(2,35,10,10,WHITE);//(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列+x  结束大小=行+Y)

   //6.画空心圆
  display.drawCircle(36,50,6,WHITE);//(控制圆心位置列0/127   控制圆心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0+x )

  //7.画实心圆
  display.fillCircle(36,30,6,WHITE);//(控制圆心位置列0/127   控制圆心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0+x )

  //8.画空心三角形
  display.drawTriangle(60,32,45,43,70,43,WHITE);//(控制三角形A点列0/127 行0/63  控制三角形B点列0/127 行0/63 控制三角形C点列0/127 行0/63)

  //9.画实心三角形
  display.fillTriangle(86,32,72,43,100,43,WHITE);//(控制三角形A点列0/127 行0/63  控制三角形B点列0/127 行0/63 控制三角形C点列0/127 行0/63)

  //10.画空心圆角矩形
  display.drawRoundRect(50,17,15,15,2,WHITE);//(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列+x  结束大小=行+Y  控制圆角=+x)

//11.画实心圆角矩形
  display.fillRoundRect(70,17,15,15,2,WHITE);//(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列+x  结束大小=行+Y  控制圆角=+x)

  //12.画心形(自己用取模软件画的)相当于一个任意16X16字
  display.drawBitmap(88,17,Heart_16x16,16,16,WHITE);//(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16  结束大小=16)这里只能是16X16因为是16X16字

//13.显示英文
  display.setTextSize(2);//设置字体大小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设置字体不反白
  display.setCursor(0,0);//列127 行63     坐标
  display.println("bb");

  //14.显示数字变量
  display.setTextSize(2);//设置字体大小
  display.setTextColor(BLACK, WHITE); //设置字体反白
  display.setCursor(30,0);//列127 行63     坐标
  display.println(x);

//15.显示16进制变量
  display.setTextSize(2);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设置字体不反白
  display.setCursor(60,0);//列127 行63     坐标
  display.print("0x");
  display.println(x, HEX);

//16.显示单个文字 就是调用drawBitmap(自己用取模软件取模)相当于一个任意16X16字
  //display.drawBitmap(0,17,Strong_16x16,16,16,BLACK);//可用BLACK黑字在图片上显示(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16  结束大小=16)这里只能是16X16因为是16X16字
  display.drawBitmap(0,17,Strong_16x16,16,16,WHITE);//(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16  结束大小=16)这里只能是16X16因为是16X16字

//17.显示多个文字(在库里面加入一个ShowCN_16方法  为了同时显示多个中文 16X16 ,不然的话 就得一个一个drawBitmap)
  display.ShowCN_16(0,45, bbjj_16x16,sizeof(bbjj_16x16)/32,WHITE);//查找数组法(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
*/
//6.画空心圆
   display.drawCircle(xo,yo,19,WHITE);//(控制圆心位置列0/127   控制圆心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0+x )
   display.drawCircle(xo,yo,25+6,WHITE);//(控制圆心位置列0/127   控制圆心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0+x )
  //7.画实心圆
  display.fillCircle(xo,yo,2,WHITE);//(控制圆心位置列0/127   控制圆心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0+x )
   //不能用char型变量无法计算
  r=17;//指针半径
  xo=80;//圆心坐标x MAX 127
  yo=32;//圆心坐标y  MAX 63
  z=180;//圆
  //second=0;//调整
  // minute=0;//调整
   // hour=0;//调整
  int  hour1=hour;
   if(hour1>12)
{hour1=hour1-12;}
else
{hour1=hour1;}
  a=(second-15)*6;//圆角度360/60
  b=(minute-15)*6;//圆角度360/60
  c=(hour1-15)*30;//圆角度360/12
  //.画一圈实心圆
   int B;
   for(B=0;B<12;B++)//.画一圈实心圆
   {
     int A=B*30;//圆角度
    if(B==0||B==3||B==6||B==9)//跳过这几个点画实心圆
    {}
    else
   {
    display.fillCircle((xo+((r+9)*cos(A*3.14/z))),(yo+((r+9)*sin(A*3.14/z))),1,WHITE);//(控制圆心位置列0/127   控制圆心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0+x )
   }
   }
  //.画sec时针线
   display.drawLine((xo+(r*cos(a*3.14/z))),(yo+(r*sin(a*3.14/z))),xo,yo, WHITE);//(开始列127  开始行63)( 结束列127 结束行63) /////00
  //.画minute时针线
   display.drawLine((xo+((r-2)*cos(b*3.14/z))),(yo+((r-2)*sin(b*3.14/z))),xo,yo, WHITE);//(开始列127  开始行63)( 结束列127 结束行63) /////00
   //.画hour时针线
   display.drawLine((xo+((r-6)*cos(c*3.14/z))),(yo+((r-6)*sin(c*3.14/z))),xo,yo, WHITE);//(开始列127  开始行63)( 结束列127 结束行63) /////00

   //7.画实心圆//.画sec时针线
  display.fillCircle((xo+((r-4)*cos(a*3.14/z))),(yo+((r-4)*sin(a*3.14/z))),2,WHITE);//(控制圆心位置列0/127   控制圆心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0+x )

   //13.显示英文
  display.setTextSize(1);//设置字体大小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设置字体不反白
  display.setCursor(xo-6,yo-29);//列127 行63     坐标
  display.println("12");
  display.setCursor(xo+22,yo-2);//列127 行63     坐标
  display.println("3");
  display.setCursor(xo-2,yo+22);//列127 行63     坐标
  display.println("6");
  display.setCursor(xo-27,yo-3);//列127 行63     坐标
  display.println("9");

// 17.显示多个文字(在库里面加入一个ShowCN_16方法  为了同时显示多个中文 16X16 ,不然的话 就得一个一个drawBitmap)
  display.ShowCN_16(0,40, bbjj_16x16,sizeof(bbjj_16x16)/32,WHITE);//查找数组法(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

  display.setTextSize(3);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

  display.setCursor(0,17);
  display.println((int)temperature);////温度

  display.setTextSize(1);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
   display.setCursor(0,5);
  display.println((int)hour/10);////
   display.setCursor(7,5);
   display.println((int)hour%10);////
   display.setCursor(18,5);
  display.println((int)minute/10);////
   display.setCursor(25,5);
  display.println((int)minute%10);////
  display.setCursor(37,5);
  display.println((int)second/10);////
   display.setCursor(44,5);
  display.println((int)second%10);////

display.drawPixel(15, 6, WHITE);// 列127 行63 画点 点坐标
display.drawPixel(15, 10, WHITE);// 列127 行63 画点 点坐标
display.drawPixel(33, 6, WHITE);// 列127 行63 画点 点坐标
display.drawPixel(33, 10, WHITE);// 列127 行63 画点 点坐标

   //11.画空心圆角矩形
  display.drawRoundRect(37,16,9,30,3,WHITE);//(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列+x  结束大小=行+Y  控制圆角=+x)
  //6.画空心圆
  display.fillCircle(41,50,7,WHITE);//(控制圆心位置列0/127   控制圆心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0+x )
  //5.画个实心矩形
  display.fillRect(39,(16+((60-temperature)/2)),5,30-(((60-temperature)/2)),WHITE);//(控制位置列0/127   控制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列+x  结束大小=行+Y)//温度

  display.display();

}

楼主:
引用 楼主:
//A4  SDA
//A5  SCL
//0X57   0X68

上个图,大家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