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串口发送指令例如:7E 04 00 41 00 01 EF 的代码怎么写? 求帮助

楼主(2018-07-14):
请问51串口发送指令例如:7E 04 00 41 00 01 EF 的代码怎么写?

网友A:
串口的例子,在stc的下载工具中有,,,,

unsigned char data[7]={0x7E, 0x04, 0x00, 0x41, 0x00, 0x01, 0xEF};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7; i++){
  uartSendByte(data[i]);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的例子,在stc的下载工具中有,,,,

unsigned char data[7]={0x7E, 0x04, 0x00, 0x41, 0x00, 0x01 ...

那个版本的STC下载器

网友C:
可以先定义一个数组,将需要的代码存在里面,然后循环调用数组代码

网友D:
定义7个字节的数组,连续调用7次字节发送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