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 vo口直接接地会怎么样?

楼主(2018-07-14):
我把LCD1602直接接地,会全亮  不接地就会全暗  vo口一定要接到有电阻的地线上吗

网友A:
lcd1602的V0引脚不能悬空,要连接个下拉电阻接地,最好连接一个滑动变阻器来调节。

楼主:
那你知道这个电阻是怎么算的吗谢谢

网友B:
仿真的时候可以空着,实际情况要接电位器,调节对比度。

网友C:
这个叫是用来调节亮度的

网友D:
调节对比度用的,你接一个电位器到地去调节。

网友E:
接一个10K电位器到地,缓慢调节电位器到合适的对比度。

网友F:
会只显示光,字符显示不出来

网友A:
有份1602LCD的规范请参考